[电源] 施耐德的kA7500(TL494)芯片电源改可调(30V5A)

楼主(2024-01-02):
积分商城在坛友那换的开关电源,2000家元一个,两个就包邮,个人认为还是超值的,前后换了好几个了,先前换的,由于懒,一直没动手,都被人要走了,这次又换了两个,决定自己也改个可调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9129-1-1.html

KA7500芯片和TL494一样的,网上大把教程,其实没啥可发的,但是感觉自己一直欠坛友一个帖子
贝尔和明纬的坛友都提供了详细的0-100V的详细教程,我就找了个不一样的改吧
我只改了30V5A可调,因为电压再高我几乎用不到,最起码暂时用不到。电流还是降级用,估计只有我嫌电流太大限制最大电流吧

电源到手清理下灰尘,风扇加油,串灯测试输出正常,准备开改。

拆了接线端子(这里其实拆早了,后期测试麻烦不少,第一次改没经验

这里顺便把110V输入切换的开关剪断了,反正用不到,以免误操作。剪断1脚,开关还留在原位置,免得多个孔。

先拿出面板比对、画线、切割、打孔。

尺寸刚刚好,电位器右边调压的用了多圈电位器(6.8k),左边调流的用了普通的(10k)。电压表也坛里积分商城兑换的,现在没有了,不提供链接了。

说下电位器用10K的或6.8K的没啥区别,手里有啥就用啥,估计1K的也可以。(没测试)

左边调流电位器用普通电位器的优缺点:(这里的优缺点只对于我个人使用来说)
缺点:
1、两面旋钮帽不一样,不好看。
2、电流不能细调,尤其是大电流10A20A的时候,行程太短,不好调整。
优点:
1、体积小,里面电容不用动,尤其是我只改到30V里面电容不换。
2、可以标注,最起码常用的几个电流可以标注两个点。

下面是电路改造部分:原机电容35V耐压,只改到30V不用更换。

这里拆掉启动电阻,R5、R6、R10、R11一面拆掉一个就可以。

变压器底下D16拆下,断开原芯片供电,在里测引脚焊根线外接12V辅助电源供电。

拆下的电阻和二极管

辅助电源取电,接在了整流桥后避免供电不同步。

辅助电源12V300mA很小的一只,和电源风扇对比大小,然后焊线。

这里辅助供电的GND接在芯片7脚,忘记拍图片了,反正就是找孔,穿到板背面就近焊上,辅助供电改完测试下电源正常后进行下一步。

按图中方向,上面方框处R62下面引脚挑起,然后焊到往右面偏一点的孔里,然后图中位置焊根线,这根是调整电流的,(线直接接在挑起的电阻这端也一样,这样好固定)
下面方框处R21下面引脚挑起,然后焊根线,套热缩管绝缘下,然后固定,这根线是调整电压的。
然后在挑起电阻的两个孔焊根线,(二选一就可以)这个是5V基准。
最后在GND引出一根线(可以和辅助电源的GND一个地方引出去)辅助电源的+12V也可以接根线,给表头供电(直接在辅助电源引出也可以),然后全部甩到后面。

线要固定下以免扯断那两个电阻引脚。

整理下,辅助电源绝缘下,找到合适位置固定,下面的各种线套根黄腊管从合适地方走到后面。

这里接线没拍详细的图,其实很简单,那两根调压和调流的线分别接到两个电位器的中间脚(第2脚,动臂上)普通电位器是中间的,多圈电位器是最外面的(上面有标注,第二脚),然后两个电位器一脚接5V基准 ,另一脚接GND。
确定电位器旋转正反向可以,把电位器扭到最小(你想要的最小方向就可以)然后万用表测量与二脚导通的脚接GND就可以了。(另一脚接5V基准)
表头接法:把电源输出+级接到红色接线柱,然后表头粗黑线接到电源负极,表头红粗线接到黑色接线柱。表头细黑线剪断不接,表头细黄线接到红色接线柱,表头细红线接到辅助电源的12V+。

然后串灯上电测试,调原微调电阻调整到你想要的电压。调整电流时先把电流调到最小,电压调到3V左右,然后短接输出,慢慢调整电流旋钮来调整电流。

最高电压30V(不足,微调电位器调到头了,差不多不想改电阻了)最小电流500mA

30V就这样改好了,改50V要换次级电容,拆变压器底下的ZD3稳压管,改分压电阻,改100V要改变压器或者次级整流。

接下来是我的骚操作用不到那么大功率所以降低最大电流(别人都是尽量压榨电源,我却反其道而行

检流电阻两根,先拆掉一根,电流斩一半。

还有8A输出,强迫症要取整,还要降低。

在调流电位器5V基准前串个10K可调电阻,可以调整最大输出电流。

好了最大5A输出,没有合适负载其他没测试。

现在还有风扇没有改,还按原来接法,低于10V输出时风扇不转,调到30V时风扇噪音大(风扇没稳压)不知道低压大功率时电源会不会热,当然我这个大功率也大不到哪去看情况以后是拔掉风扇,还是再加个电源改个温控。

还有输入要接地

THE END

后续:PD快充电源重获“新生” 换个方式为我“打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0723-1-1.html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库仑表,虽然参数比较多,但发现这个表可视角度太小了,经常斜着就看不到上面的电压电流了,下次还是用LED的更直观。
我也改了一个,我的把110V和220V开关改成了50V、100V切换开关了

网友B:
默默的看大佬玩MM不够啊

网友:
好帖子够详细的了。

网友C:
表示我改不来哈哈

网友:
看电源做工用料还不错,改得挺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
电源便宜,改的细节详细!

网友D:
改的真好,布骤详细,我也要了两个,也有一个施耐德的,质量不错,可以照抄了,另一个牌子的就差点了,输入和输入电容都小一号。

网友E:
用料比明纬 比贝尔卡特的差远了

网友:
我是改不来呀

网友F:
哈哈 表头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表头看着不错

这个表头也是咱们论坛积分商城买的,精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这个库仑表,虽然参数比较多,但发现这个表可视角度太小了,经常斜着就看不到上面的电压电流了,下 ...

这个表头精度还是可以的,不是淘宝最便宜的双色数码管的能比的,那个切换开关就怕谁闲的给我掰两下,就差不多可以听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默的看大佬玩MM不够啊

多发帖就有了,那天看谁回复的,说把家里能拆的东西都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我改不来哈哈

我也第一次改,边学习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真好,布骤详细,我也要了两个,也有一个施耐德的,质量不错,可以照抄了,另一个牌子的就差点了,输入 ...

完全一样的可以,不同版本可能,电阻的位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料比明纬 比贝尔卡特的差远了

我这降级用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表头也是咱们论坛积分商城买的,精度不错

哦哦 想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