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老款18V电池如何破解?

楼主(2024-01-02):
老款18V电池。测得负极和检测脚之间电阻100K,买了一个据说能用的保护板,机器没任何反应,测这个保护板电阻也是100K,没听说东成工具还带协议呀大家用的什么办法?

网友:
看工具是什么时候的,如果是新的,可能有协议。如果是老的,应该没有协议。不光和电池有关系,和工具本身也有关系。

网友:
我的侧按的,我买的转大有的转换座直接能用

网友:
有的保护板装好后要充一下电才有输出,要是不管用保护板可能是坏的。

网友(2024-04-19):
有啥协议检测角一个10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