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报废充电器改的可调终于发飙了……

楼主(2024-01-02):
之前学习电源时改了些可调,除了一台数控的比较小用的多之外,其它基本吃灰,只是有次电瓶车充电用了一下。

过节没啥事情,把灯罩打扫下,冬天可以亮一点,发现一台吸顶灯加装的led灯板有两个灯珠不亮。随拆下来准备维修。

以前测试led灯板,都是用电池接线挨着测试灯珠,但是这种方法有个缺点,如果灯珠没焊接好,这种方法容易误判

但是整个灯板接驱动测试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驱动在屋顶的灯上,一般是只取了灯板,取驱动麻烦,灯装回去测试也不方便,毕竟在房顶上
第二个问题是直接用驱动测试,led会亮瞎眼,大家都有体验就不多说

这次把电瓶车报废充电器改的可调拿出来,夹上两个回形针,怼到灯板输入正负极上,慢慢调高电压,直到灯珠微亮即可,这样那些灯珠坏了一目了然,也不会亮瞎眼了,神器~~~

我这个灯板电压调到了68v才行,当时用充电器改的一个原因就是充电器电压高,怼led最好不过了~

因为一个手指顶着正负极怼在灯板上,当灯板电压调高了,手指给电到了,晕,大家以后注意,可调电源的输出电压超过安全电压后,手还是尽量别同时接触正负极~~

检测结果,一个是灯珠烧了,一个是灯珠没焊接好,拿出ptc加热板,搞了几次,搞定了,led贴片焊接还是比较考验技术的,现在有了“先进“的检测设备,再也不怕焊接故障了

ouye!!!!!

网友:
手潮,26V都麻手,何况60V哈哈哈哈

网友A:
220的电压电不死250的电工

网友B:
直流还好,交流更加

网友:
220的电压电不死250的电工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还好,交流更加

并不存在交流的就更严重~~

网友C:
用万用表直接点亮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的电压电不死250的电工

这话说的实在 …… 我不止一次听到马路电工说220V电-不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直接点亮灯珠

不好检测焊接问题,而且有些灯珠万用表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直接点亮灯珠

现在有些灯珠是高压的,6V、9V、18V……

网友:
常修灯珠的话马云家有个自动调电压的检测器

网友:
画个图,对照着解说多好。

网友:
变废为宝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存在交流的就更严重~~

实际上直流更严重的看看继电器的耐压就知道,小型继电器,通常标注的是125VAC 10A 30VDC 10A

网友D:
一触电马上弹开了,如果手潮湿,脚绝缘差,看看能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触电马上弹开了,如果手潮湿,脚绝缘差,看看能不能。

这个和脚无关,电流只在手指上流过

网友:
很多人都要是用这两天假日在家瞎捣鼓.

网友:
自己调 电压,楼主心里有数,电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