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想用这个小水泵电机改个砂轮机

楼主(2024-01-02):
这是一个冻破了外壳的增压泵。轴是12mm。
转速2850,是不是合适?

1、它的电容是8UF的,如果要它转的慢一点,是不是换小电容就行了?
2、这么高转速度的话,不知道这个套件同心度怎么样。

网友:
你这转速做砂轮机都嫌慢,你还想着减速。

一般砂轮机都4~5000转。

网友:
减小电容扭矩不够

网友:
太慢了   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怕偏心,砂轮选小一点直径的

网友:
这个有点大个

网友:
转速慢点安全,仔细调整震动会很小

网友:
应该没问题稍微慢了点

网友:
小电机质地不错呢,做个小砂轮机或者布轮抛光机都可以了,普通砂轮机也就这样转速(交流异步电机最高转速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570-1-1.html 转速可以的 磨小东西足够

网友:
我有个震动电机也想改

网友A:
忘了一点 注意旋转方向

网友:
转速太慢了,5000转以上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一点 注意旋转方向

砂轮要向人的方向转,就是砂出来的火花向下。如果方向不对,可以调整接线。或者换一边放。一般的砂轮机两边都有轮,也是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轮要向人的方向转,就是砂出来的火花向下。如果方向不对,可以调整接线。或者换一边放。一般的砂轮机两 ...

不对,正确的方向是指相对于轴端头螺纹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正确的方向是指相对于轴端头螺纹方向

意思就是螺丝要越转越紧。

网友:
别忘了装防护罩。

网友:
这个只能凑付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螺丝要越转越紧。

嗯呐,这回欧了

网友:
是用来磨菜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