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够3万小时的硬盘

楼主(2024-01-02):
发帖记录下我用了3万小时的硬盘,

硬盘是2010年买的笔记本里的硬盘,笔记本淘汰后就装在台式机上了,一直用到现在

当时从笔记本拆下时,05项,C5 C6项都有警告,硬盘有坏道,
好在坏道是连续的坏道,有坏道的位置做了屏蔽,不使用有坏道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用到现在,放台式机上 大概也用了有6-7年了,警告数值再也没有增加。很稳定。
不知道还能用多久,现在硬盘也都很便宜了,可就是不愿意换掉它。什么时候警告再有增加时,就是硬盘寿终就寝的时候了。
当然,这块硬盘也不会存重要的东西。

最后放上我电脑的主硬盘

网友:
平均一天3小时就是一万天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A:
我12年买到固态都快25000了,你比我多2年多5000小时,基本大哥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12年买到固态都快25000了,你比我多2年多5000小时,基本大哥平手。、

你这块硬盘用的也值了,好硬盘。

网友: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挂盘,,寿命应会好些,,做C盘可能就没么幸运

我的3.7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2年买到固态都快25000了,你比我多2年多5000小时,基本大哥平手。、

固态硬盘基本是看读写量来评判寿命  ,主流64G固态硬盘,理论上即60G×10000=60万G写入量 杂牌及一线品牌的二三流产品要打折扣

网友B:
我这还有个五万多小时的,没提示错误,现在当下载盘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还有个五万多小时的,没提示错误,现在当下载盘用的

厉害,看来大家都舍不得换啊。
5W小时通电500多次。电脑经常24小时不关吗,

网友:
有的硬盘都用过5万小时!

网友:
用过一个近3w小时 的500G,嫌容量太小换掉了

网友:
好久不见你发帖了呀,怎么回事?

网友:
还是以前的硬盘好,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看来大家都舍不得换啊。
5W小时通电500多次。电脑经常24小时不关吗, ...

原来朋友的监控录像机上的,后来换大硬盘了,这个就淘汰给我了

网友:
能用到三万小时,值了。

网友:
我手里好几个硬盘都达到3W小时以上了

网友:
正常家用的话,10年都用不到3万小时。

网友:
厉害了,3万小时。

网友:
我也有两款机械硬盘超3万小时其中一块出现了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