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M4S算智能充电器么,用它测放电量是否足够准确呢?

楼主(2024-01-02):
2.5元一节的镍氢电池充满后测了下放电,竟然容量只有132mAh,

这容量是不是太弱了

网友:
新买的就这点容量?标称多少?

网友:
这破电池还怀疑充电器

网友A:
是不是楼主的充电电流选太大了!?5号电池建议选最小电流。充电器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电池体质不咋地。

网友B:
Lii-M4S    18650充电器智能3.7V26650锂电池容量检测21700镍氢5号7号【包邮】
【推荐理由】赠送运费险退货无忧!
【券后价】 31 元
【现价】 33 元
【优惠券】 2 元
【下单链接】https://m.tb.cn/h.5Lskmcs

3Fuzhi9$ca1gW6RtghB$:// CZ3457,打開/

挺好的,可以参考参考吧。精度还行。

网友:
镍氢电池要十分之一电流充电12小时。

网友:
我目前再用的就是这款,这款是最新的,之前的老款是M4,不错的,放心用,应该是电池不行了,容量小,放电倍率低的电池要小电流放电,大电流一下就没了

网友:
这种电池也就这样……

网友:
电池问题吧。换电池试试看

网友:
容量只有132mAh,多充放几次看看容量是否有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i-M4S    18650充电器智能3.7V26650锂电池容量检测21700镍氢5号7号【包邮】
【推荐理由】赠送运费险退货 ...

精度还行,具体哪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还行,具体哪个型号?

Lii-M4S

网友C(2024-04-12):
这个和500S比,精度区别大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500S比,精度区别大吗

主要是充电功率低了,其它比lii500应该是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充电功率低了,其它比lii500应该是升级

如果不考虑充电功率和修复功能、温度控制,那与后来新出的500S、600比精度呢
都是一样的触控面板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楼主的充电电流选太大了!?5号电池建议选最小电流。充电器没什么问题,应该是电池体质不咋地。 ...

楼主已经选的250mAh最小的了

网友:
过了这几天,我买了他们家Lii-600,发现分容测试通道2偏差巨大

网友(2025-02-07):
鑫盛力代工而已,做工很勉强了

网友:
这个测容量不准,电流太大了,7号电池放电都是小电流几ma几十ma,上百的几乎很少,5号电池也只有以前的小赛车需要大电流,现在都设备几乎都是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