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汽车上的部件:汽车方向盘下面的多功能拨动把手

楼主(2024-01-02):
汽车方向盘下面的多功能拨动把手,拆开看看。

顺序有点乱。

网友:
功能多了就太复杂了。

网友:
原来像这样。经常打转向灯和开雨刮器,触点耐磨吗?

网友:
想问一下你还能安装回去吗  会不会多出几个零件出来

网友A:
还以为啥这不是组合开关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啥这不是组合开关a

看着比普通的组合开关功能多点。

网友:
专用开关呀!

网友:
那个叫做时钟弹簧的排线是易损件。

网友:
怪不得现在的车子不耐水,电子元件无处不在。

网友:
竟然这么大芯片

网友:
游丝真是个非常巧妙的设计

网友:
带导航的组合开关

楼主:
拆的时候没打算再装回去,触点部分抹了不少润滑脂。这是做汽配的朋友不要的,拆了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B: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方向盘要用游丝,不使用一圈的触点,这样转圈时也能接触到,并且不容易损坏游丝呢?

楼主:
游丝挺长的,也涂了不少润滑脂,刚拆下来蹭了满手的。

网友:
游丝一般拆下来不好装回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方向盘要用游丝,不使用一圈的触点,这样转圈时也能接触到,并且不容易损坏游丝呢? ...

估计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参考万用表盘。触点太多。

网友:
拆卸下来,比在方向盘是把玩更趁手,盘的更丝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参考万用表盘。触点太多。

这是正解。
老式桥吊给吊机小车供电的380V三相电用的就是导电滑轨+触点的模式,时间长了经常接触不良。记得刚上班那阵子经常背着电工工具往桥吊上爬,多半都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