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棘轮扳手,大概多少钱的强度足够?我换家里的热水器镁棒

楼主(2024-01-02):
螺栓太紧了,买镁棒送的两个扳手都扭断了,想买个大飞棘轮。70-80元的堪用吗?

网友:
楼主臂力过人

网友A:
拼夕夕上买个黑套筒,上电动扳手,哒哒哒就下来了。不想花钱就找个熟人焊下继续扳。。。

网友:
这还真是大力出奇迹

楼主:
7年的热水器。用了跟40cm的钢管套上去扭的,图片上那么短的柄扭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夕夕上买个黑套筒,上电动扳手,哒哒哒就下来了。不想花钱就找个熟人焊下继续扳。。。 ...

那不是更贵了?投入高,家用作用不是很大啊。电动扳手多少钱的堪用?

网友B:
雷力迅电扳手了解一下,75能入一把,反正只用一次,绝对能给你干下来!

网友:
拆不下来上wd40泡 别问我咋知道的,当时大飞套加力杆都拆不动,后来想起来wd40,泡了俩小时不费大劲

网友:
臂力过人,,工具设计有问题,,受力设计太。。。。

大---小-----大,,,小的地方不死,那个地方死

还不如设计为中间穿孔的

网友:
感觉普通铬钒钢的应该可以。实体五金店卖的那种,网上的不靠谱。

网友:
你这个杆子也太细了,有没有10毫米啊?大概率会断的。原来一直以为3/4头的叫大飞,看了下,现在把1/2头的叫大飞了,那就1/2大飞,也别什么棘轮扳手的,棘轮扳手只是有时效率高一些,但受力强度不如普通手动套筒扳手,玩命扳容易坏。我那套艾瑞泽的手动10件套套筒扳手才花了十几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雷力迅电扳手了解一下,75能入一把,反正只用一次,绝对能给你干下来!

正好我亲自试过,拆一个空气能的镁棒,也是雷力迅那个便宜的无刷扳手,干不下来,最后上了考伯特850N那个才干下来。不要小看这玩意,主要打了厌氧胶。要大电动扳手才行。
另外,楼主可能不用拆,我拆那个下来里面镁棒有20MM粗,怕有50公分长,估计桶烂了镁棒都还没消耗完,不然不会打胶。

网友:
两个都拧断了,原来是套40cm的钢管上去扭的。

网友:
鏍丝加胶了吧,加热试试

网友:
传统那种铁的活动扳手适合,这种细脖子的套筒扳手在新安装的机子上应该可以,旧的热水器,里面的镁棒被水垢锈住了,要用大扳手开。

网友:
看这个颜色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安装可以,拆旧的就力不从心了。
起码买那种黑色的,要不就来个世达

网友:
说实话这两个扳手断的挺好的。扳手断了都拧不开说明锈蚀锁紧了,必须先解决锈蚀锁紧问题,否则一味的强力扳可能把母座,外壳彻底扳坏

网友:
喷点WD等一天再拧,不要蛮力,

网友:
这个就挺好用,就是还要买套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我亲自试过,拆一个空气能的镁棒,也是雷力迅那个便宜的无刷扳手,干不下来,最后上了考伯特850N那个 ...

这是40L的,规格是20mm*250mm,使用7年后,几台都一样的,第一台是这个情况应该要换了。现在卡住的是第二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