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正这款漏保怎么样?优惠完四五块钱,比正泰空开都便宜

楼主(2024-01-02):
天正这款漏保怎么样?优惠完四五块钱,比正泰空开都便宜

网友A:
天正的可以,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正的可以,一直在用

好的,专家

网友B:
是正品还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正品还是假货❓❓❓❓

平常价十几块,有红包啥的优惠完三四块钱,买了好几个

楼主:
到货了,正泰nxb低端对天正低端,正泰和天正对比同规格,天正线细一号,做工差,三四个漏保,里面电路板乱七八糟的放的位置都不一样,有一个天正的电磁铁绝缘皮竟然是破损的,天正宣传视频介绍,材料升级,接触点铜替换铁,实际还是铁,虚假宣传,不推荐天正,漏保比正泰轻2.5克,空开比正泰轻11克!可见天正的用量有多差了,重量比正泰轻,做工也没有正泰好,平民用正泰就对了,综上只是本人个人想法,只代表本批次,大佬勿喷

网友(2024-03-10):
引用 楼主:
到货了,正泰nxb低端对天正低端,正泰和天正对比同规格,天正线细一号,做工差,三四个漏保,里面电路板乱 ...

我也因为天正便宜买了天正的漏保,8元不到32A的。
昨天看评测也是阻燃性不如正泰;零序线圈环是包胶带的,正泰是塑料环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货了,正泰nxb低端对天正低端,正泰和天正对比同规格,天正线细一号,做工差,三四个漏保,里面电路板乱 ...

看来还是选正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