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梅捷硬盘掉速严重,想尝试开卡修复,ys9082hp求个开卡工具

楼主(2024-01-02):
本人是小白,最近硬盘(梅捷)掉速严重,想尝试开卡修复一下,试了很多都用不了,唯一一个固件差不多的又没有闪迪的颗粒,只有英特尔的,求求大佬们帮帮忙(磕头了)

最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元不够,麻烦邮箱发下3468317417@qq.com,非常感谢

已发送

网友A:
这里有对口的固件,但是我没实际测试过,所以只能你自己先试试了。

网友B:
我一个光威,一个强核,120固态,重新开卡用不了几次又掉速,又发现坏块。干脆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对口的固件,但是我没实际测试过,所以只能你自己先试试了。
...

这个我有,显示no flash

网友C:
soyo这牌子,6月份时候买了两块512G的,脏盘顺序写入经常在5M/S以下,全盘平均不到30M/S,4K更是不能测试,都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yo这牌子,6月份时候买了两块512G的,脏盘顺序写入经常在5M/S以下,全盘平均不到30M/S,4K更是不能测试, ...

确实烂,但是目前没有办法买新的,折腾一下能多用几天是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对口的固件,但是我没实际测试过,所以只能你自己先试试了。
...

这个固件不是只支持B47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有,显示no flash

这是我修改过的程序,已经有了你要的固件,现在只能用于两种Bics4 ,行不行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修改过的程序,已经有了你要的固件,现在只能用于两种Bics4 ,行不行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家元不够,麻烦邮箱发下3468317417@qq.com,非常感谢

网友:
大家的加元都被清零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光威,一个强核,120固态,重新开卡用不了几次又掉速,又发现坏块。干脆不折腾了。 ...

跑RD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送

收到了,还是没法量产,谢谢了

网友:
大公无私之人,热心助人

楼主:
固件版本是HPS2704E

网友D:
QLC,还是垃圾品牌用的QLC,肯定是非常垃圾的QLC,建议扔了买个T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LC,还是垃圾品牌用的QLC,肯定是非常垃圾的QLC,建议扔了买个TLC的

有米肯定扔了重新买一个呀

网友:
还是直接换新吧

网友:
应该也坏得差不多了,没必要再折腾了,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