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linux真的很省资源吗?

楼主(2024-01-02):
老电脑,thinkpad x200,2g内存,120g固态硬盘,尝试了下ubuntu和deepin,没感觉省资源,开机也有点卡,是不是要设置下才可以?
第一次装linux,纯属好奇。

网友:
选老版本的好点吧,我类似配置的台式机,六七年前用DEEPIN感觉还可以,去年安装新版本的,卡得很,还不如用精简的WIN7

网友:
用什么界面的,gnome还是kde都费资源

网友A:
并不省资源,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各种垃圾软件,现在回帖就是定制安装的DEBIAN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省资源,唯一的好处是没有各种垃圾软件,现在回帖就是定制安装的DEBIAN 12 ...

我也这种感觉,并不比win7和xp省资源

网友:
不装桌面不卡,装上也不卡,就感觉很慢。

网友:
它的优点是比以前的Windows稳定,另外可以不安装桌面。理论上它的桌面效率并不高

网友B:
Linux省资源的前提是不用图形界面。。。
话说你安装Server版本的Windows,只使用命令行也省资源

网友:
现在新版本的Linux对硬件要求也不低了,老机器跑新版本一样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省资源的前提是不用图形界面。。。
话说你安装Server版本的Windows,只使用命令行也省资源 ...

对!没错,赞同!

网友:
没有图形界面才能省资源

网友:
装Server版本,默认不装图形界面,字符界面的就省资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ux省资源的前提是不用图形界面。。。
话说你安装Server版本的Windows,只使用命令行也省资源 ...

对的,没有图形界面,省点资源,但是,电源管理做的并不好,笔记本很费电。
而且,只省资源,并不能变快。

网友:
我的一个台式机安装的双系统,win11+uos,从开机到进入系统,感觉win11比uos用的时间要短,进入系统,打开和使用安装的软件,在流畅度方面感觉没多少差别。

网友:
linux省资源指的是服务器,单纯可靠,不是指桌面
给你个j1800+1G内存,你能运行起来一个性能过得去的windows NAS吗?
OMV就可以, 还送docker容器+aria2下载等一堆,还同时运行不卡

网友:
linux省资源主要是因为没有用户界面。win最废资源的就是界面了,linux无界面的性能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