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保提示的每月1次,大家真的按了吗?

楼主(2024-01-02):
家里的漏电保护器上的测试按钮,一般都明显标识了“每月按一次”。我想问下大家是不是真的每月按它一次?从安全角度肯定是按一次保险,但是我想绝大多数人应该没有按过吧,反正我是基本没按过。这个按与不按,对家庭漏电的保护差多少呢?

网友A:
装上去后就没有按过,灯泡爆的时候跳过几次

网友:
谁会想得起来每个月按一下啊
  我父母家,我家用的都是 Schneider Electric 和 梅兰-日兰 的ELM漏保ELM漏保的灵敏度、可靠性、平均寿命都比ELE式漏保好得多。所认,忘记每个月按一下就无所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后就没有按过,灯泡爆的时候跳过几次

为了居家电气安全,漏电保护器不可少。

  我父母家,我家用的都是 Schneider Electric 和 梅兰-日兰 的ELM漏保ELM漏保的灵敏度、可靠性、平均寿命都比ELE式漏保好得多。所认,忘记每个月按一下也就无所谓啦。
  我父母家的2500W电热水器那里我还加了一个金钟穆勒ELM电磁式漏保2P 20A,相当于重点大功率厨卫电器处有级漏保。

网友:
因为ELE电子式漏保的平均寿命不长,所以厂家才建议大家伙每个月按一下,测试一下漏电保护功能还正常工作不❓❓

  如果按下去没有任何反应,说明这玩意儿的漏电保护功能已经失灵只剩下开关通断功能了。

网友B:
放心,这玩意儿只要不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使用几乎不会坏,但是吧你测试时它是好的,等你触电了它反而不会动作的。就™的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心,这玩意儿只要不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使用几乎不会坏,但是吧你测试时它是好的,等你触电了它反而不会动 ...

就算漏电保护功能失灵了,还剩下短路保护功能啊。

网友D: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在出事时失效,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漏电保护功能失灵了,还剩下短路保护功能啊。

老师,等到短路保护动作的话估计接触物都。。。。。。

网友E:
装上十年了,从未接过,也不知失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在出事时失效,那。。。。。。

问题是很多都是测试后坏掉的,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我西门子的漏保, 写的一年按一次, 我还是会按的 哈哈哈

网友:
这玩意吧,懂电的不需要去按它,不懂电的不会去按它。我觉得吧,应该很少人每月去按它一次。

网友F:
有钱还是用电磁式吧可靠性高点,反正我用的abb电子式的几年了目前没有坏,其他便宜的电子式的倒是遇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上十年了,从未接过,也不知失灵没有。

十年时间,ELE电子式的大概率已经失灵了。

网友:
偶尔搞一下,就是测电磁脱扣器的。

如果闲的就是实际测一下。用火地灯泡直接亮一下,比测试按钮实在。。

网友:
应该没有必要!

网友:
拉闸的时候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钱还是用电磁式吧可靠性高点,反正我用的abb电子式的几年了目前没有坏,其他便宜的电子式的倒是遇到坏的 ...

有钱的直接买JD行货给ZF纳税;穷鬼淘大船货很便宜。

  我¥30块淘的大船货 梅兰-日兰ELM漏保2P 63A换上去已经服役了七、八年时间了。我父母家的总漏保Schneider Electric 2P 63A与厨房卫浴的二级漏保也是淘大船货金钟穆勒2P 20A、西门子25A都是ELM电磁式。
  就因为一线大厂的ELM电磁式漏保的平均寿命长,所以就算淘拆机货大船来到手再用个七、八年时间都是杠杠的,大船货价格便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