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wm占空比调速调光iang模块探索

楼主(2024-01-02):
工作频率15khz,如果在输出端并联一个1000微法电容 是不是可以消除纹波,减少交变电流造成的辐射?但是这样会不会变成调压模块了。联想:开关电源也是占空比调节电压
越高频率是不是电容容量小更能消除纹波?
欢迎探讨

网友A:
输出端要用Π型滤波,串一个电感再并联电容,而且电容最好是高频电容,并且不能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要用Π型滤波,串一个电感再并联电容,而且电容最好是高频电容,并且不能太大。 ...

电感什么参数,他这个是脉冲波

网友:
它是脉宽调制形式,输出是取脉冲个数的平均值,只能相对平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什么参数,他这个是脉冲波

参考DC-DC Buck电路,理论上电感越大输出越平滑,但线圈匝数太多直流电阻也大,会使效率降低,所以要有取舍,开关频率15kHz的话100μH足矣,但必须是功率电感,最好自己拿粗铜线和磁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