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拆机CSR8645 DIY蓝牙音箱

楼主(2024-01-02):
几年前拆机一个蓝牙耳机,忘记是什么品牌了。CSR8645蓝牙模块,正好有闲置的3.5mm插线小破音箱,想动手改造成蓝牙音箱。

主板标识接线不是很明了,麻烦大佬协助标明怎么焊接线路。

搜了一下是酷狗M1的耳机,网上只有拆机图,没有主板线路图。

网友A:
手头上有蓝牙耳机,拆开发现与你的这个不一样,最好是一模一样的,慢慢等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上有蓝牙耳机,拆开发现与你的这个不一样,最好是一模一样的,慢慢等待吧。 ...

酷狗M1的耳机

网友:
图上不是标了么,我也有同款,两个耳机都有电池,所以有两个锂电池接口,其他音频输出是差分平衡L+L-、R+R-,接到两个喇叭上,不过这个推不动大喇叭,会玩的中间加个放大器,csr8645原本支持APTX,但酷狗M1这个好像阉割了

网友:
要是如楼上说,是差分的话,还不能直接接普通的有源音箱,要分出来左右声道

网友:
差分输出的,要接运放或IC转单端,后面再加个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