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中文易语言编程难不难

楼主(2024-01-02):
从书店借了一本《中文编程从入门到精通》大连易翔软件开发有限公司编著的书,看到变量与常量了,在电脑上不会打黑三角,和带虚线弯的黑三角,求教大师们指点,小白一个。

网友:
看进来像易语言...

-----------------

网友:
蛋痛的编程语言。

网友:
你想干啥用呢?如果是搞单片机,学这个一点用都没有

网友A:
看我的,这语言 NB 不? 是不是纯中文一目十行,运算结果还如预期:

然而给你完整截图,不过是 C 语言套了几个 define 壳,关键词映射成了中文而已:

理论上,做编译器那帮人把关键词(也就几十个)全都汉化,然后就能中文编程了。
可为什么没人做?为什么主流还都是在敲西文字符?

效率。真写程序,在意的是结构、算法、效率;这之后能兼顾可读性才更好。
关键词就那么几十个,学习关键词并不是要学英文,而是要学用法。

学编程建议首选 C,之后再考虑进阶其他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这语言 NB 不? 是不是纯中文一目十行,运算结果还如预期:

多谢良师指导,人老了又不会语文,爱单片机多年了,因为英文记不住,后来听说易语言也能编程就想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良师指导,人老了又不会语文,爱单片机多年了,因为英文记不住,后来听说易语言也能编程就想试试看。 ...

编程语言常用的关键字就十几个,全部加起来也就一百多个,没有必要学中文编程,不然后期想学习其他大神的代码,你都无从下手,只能自己玩,到现在我都觉得中文编程就是个噱头,本质就是语言关键字换了一个表达方式而已,再者,写代码和英文真的没啥关系,别看代码都是英文,那只是一个符号,当然要看最新的资料,那就得懂英文了

网友:
编程时应该不需要输入“黑三角”吧?我猜的。
我也不会英语,单片机刚入门。不会英语学单片机需要强大的毅力。
Keil汉化版,我用过很长时间。大家都说Keil汉化后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但它能给不会英语的人一个台阶,帮助你先熟悉他的界面和简单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良师指导,人老了又不会语文,爱单片机多年了,因为英文记不住,后来听说易语言也能编程就想试试看。 ...

单片机就真的没易语言什么事了。 易语言的运行库,都是面向桌面电脑的,你写好的程序需要配合运行库才能工作。

到单片机这边,需要编译成【烧录文件】固化到单片机内部去,这些工具基本就没中文编程什么事了。

推荐玩 Arduino,这个还有配套的图形编程版本,面向群众都是中小学生,对英文要求不高

网友:
易语言,学了你发现,调用系统API的时候还是要英文。因为系统给出的API调用接口是用英文命名的。要不就用别人的模块,别人的模块有后门自己也不知道。

网友:
编程还得是C++,永恒的经典

网友:
编程难的不是记住那个几十个单词如何拼写,
难的是算法
单片机编程,难的是对单片机功能的了解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