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谁能推荐一款零冷水的燃气热水器

楼主(2024-01-02):
前几天还准备加装一个小厨宝,巧了,刚才发现热水器水箱漏水了。正好给自己一个理由换热水器。大家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A:
零冷水真的不推荐。

网友:
什么是0冷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冷水真的不推荐。

??。我就每天洗菜用,隔几天洗澡用,不是天天开

网友:
电热龙头就是零冷水吧,即开即热,其他有水箱的都要管道。

网友:
要有一个回水管,没有的话就不要搞,再者这东西废气的很,要保温经常加热的,浪费气

网友:
一直不太明白,水龙头到热水器之间的水怎么加热,除非增加回水管,搞成循环,否则无法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网友:
恒温混水阀

网友C:
用过几个恒温混水阀,水质很关键。

网友D:
又学到了新知识啊 小厨宝还能这样不通电使用

楼主:
请问图片下面两行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学到了新知识啊 小厨宝还能这样不通电使用

我也是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图片下面两行话是什么意思

对必须装回水管或回流泵的质疑, 给出节能解决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过几个恒温混水阀,水质很关键。

不应该啊, 一般混水阀前都有滤网, 热水出水温度一般40~50度不会有钙沉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啊, 一般混水阀前都有滤网, 热水出水温度一般40~50度不会有钙沉淀

以前在老房子有台太阳能热水器,4楼受水压影响比较大,混水温度一直不稳,才装了这种阀。太阳能热水器沉淀也多,自来水入口也没前置,所以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零冷水,是现代人极致奢靡的享受,走入寻常百姓家,以能源浪费和设施繁杂为代价,实现了打开水龙头,有一段更少一些的冷水,尽快的出热水

原本要接半盆冷水之后出来热水,现在出来小半盆冷水后出来热水,热水器要一直开着。(类似二楼装电梯,上两段楼梯变为上一段楼梯,还是要走一段楼梯)当然再复杂些,在紧挨水龙头开关附近做热水循环,可以做到只出二两冷水就有热水,近乎马上出热水,但是淋浴头或上方大喷头做不到,因为管道长度的原因,还是有半斤一斤的的冷水,除非淋浴头的管道再-再做“技术处理”,哈……

人类一边要节能减排10份,一边为了一点点的半步路发明了“新技术”增加100份!生产制造的资源浪费还不在其中,哈!

人类的追求本不算错,但在这样的方面,就不好说了……

即使在一些高科技方面的追求和进步,也不一定算好的,如手机的更新换代,大量的废旧,大量的浪费和污染,重金属、化合物、超复杂的复合物等等,最难解决的电子污染、电池污染……

(和楼主无关只是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