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烧录器能给自己烧录固件吗?

楼主(2024-01-02):
比如我想做一个jlink_ob烧录器,这个烧录器本身也有一块stm32的芯片,但是我装上去的时候这块芯片是空白的,那么它的固件是不是需要另一块烧录器给它烧录才可以呢?
https://oshwhub.com/LSanor/jlink-ob_32f103

网友A:
你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吗?

本身就是因为没有烧录器才想自己做一个,结果告诉我做这个还要再买一个烧录器,那我都买了烧录器我干嘛还要做这个?这不扯犊子呢嘛。。。

网友:
有道理,人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因为没有烧录器才想自己做一个,结果告诉我做这个还要再买一个烧录器,那我都买了烧录器我干嘛还 ...

你可以找人帮你烧进去啊

网友:
买芯片的时候把程序发过去请卖家代写

网友:
好像有部分芯片出厂就烧了Bootloader,可以串口烧录。

网友:
6楼靠谱哈哈哈

网友:
看手册,把boot0拉高,接3.3v,gnd,pa9,pa10到USb转TTL上,用串口烧录软件刷入bin

我用:“Fly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就是因为没有烧录器才想自己做一个,结果告诉我做这个还要再买一个烧录器,那我都买了烧录器我干嘛还 ...

你把串口0留出来,可以用串口直接烧录 不需要烧录器。你把串口0留出来,可以用串口直接烧录 不需要烧录器。你把串口0留出来,可以用串口直接烧录 不需要烧录器。

网友:
stm32芯片没固件之前也不叫烧录器只是几个电子元件

网友:
板子上面有留了烧录口就可以

网友:
牙医牙痛,不能自拔

网友:
有些下载器可以自动升级,但却不能为自己烧录。

网友:
1、借一个烧录器
2、串口烧进去
3、把固件给卖芯片的代烧。

好像也没有其他路径了。
烧了第一次后,这个固件好像还要升级一下。

网友B:
JLINK,STLINK,DAPLink,玩ARM的,一个LINK是不够玩的

网友:
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解问题,但如果鸭子也能生鸡蛋,小鸡也能胎生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解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JLINK,STLINK,DAPLink,玩ARM的,一个LINK是不够玩的

一个好的stlinkv2就够了,电路要健全,USB口,SWD口都要加esd保护管, LDO输出电流能达500mA

网友:
创芯工坊9.9顺风包邮的不香啊   用红包还便宜

网友:
这厂家也是没谁了,烧录器不给烧录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