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机图解:给苹果iMac台式一体机升级固态硬盘

楼主(2024-01-02):
一台老苹果iMac 21.5寸台式超薄一体机廉颇虽老但是还能战,i5 4核CPU、8GB内存、nVidia GeForce GT独立显卡现在跑起来还顺畅,只是机械硬盘太慢了,起动系统和运行大型软件都要等待。所以试试升级成固态硬盘提升性能,苹果一体机设计很变态,拆起来麻烦而且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动手。

整机外形是这样的,苹果一贯的镁铝合金外壳。苹果一体机的液晶屏显示质量很好,非一般品牌可比,特别是在阳光直射的时候也仍然很清楚,黑的地方在阳光直射下也是绝对黑,白的地方亮度也足够清楚,这也是一直没把它淘汰的原因之一:

苹果早期的一体机的屏幕是用磁铁固定的,用吸盘就能轻松无损取下,但是后来都换成用一次性双面胶粘贴的了,只能破坏性拆下再换新胶。拆屏的工具就是修手机常用的撬片,有不锈钢和塑料两种:

用薄的不锈钢撬片插入屏幕和铝合金主机的缝隙之间横向划开割断里面的双面胶,一圈除了底下那个边之外三个边都要慢慢划开,划的时候要小心,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沿着缝隙横向用力绝对不能撬,否则玻璃屏就会悲剧了。在划开上边框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划得太深伤到里面的摄像头:

最后再用稍厚的塑料撬片划一圈,屏幕就自然会和主机外壳分离:

如果前一步完成得到位的话,不需要用力,只需在顶部轻轻一拨,屏幕就能分离:

屏的上部有两条排线和主板相连,需要断开,上面那个排线是直接拔出,而下面那个则需要先向后拨开钢丝卡子才能拔出,不能用暴力:

然后屏就能取下了,取下的屏放在安全的地方,这是一张真羊羔皮,保证不损坏屏:

屏的背面,等一下还需要处理上面的旧双面胶:

去掉屏之后的主机,看起来结构和笔记本差不多,毕竟是超薄的设计。苹果内部的做工当然是没说的,规规矩矩,有点工业美学的感觉哦:

这是主板,最上面是4个天线插座,接到主机边框上的天线:

散热风扇、硬盘和辅助电路板也是整整齐齐:

左边则是音箱:

先把音箱的两个固定T10螺丝拧松,不需要拆下,只是让音箱可以移动倾斜、为后面拆硬盘的电缆提供空间:

然后把硬盘支架的4个固定螺丝拆下,也是T10 Torx星形的:

和其他的苹果产品一样,同一个部件上同样规格的螺丝长度往往是不一样的!拆下的螺丝要严格按原样的顺序放好,组装时原位安回去,否则弄混了螺丝就会顶坏电路板!

现在就可以取出硬盘断开电缆了:

这是拆下的原装2.5寸机械硬盘,是日立定制的产品:

把硬盘的橡胶减震套拆下安到新固态硬盘上,手头正好有个以前买的镁光英睿达480GB的,大小对我够用了:

然后把新的固态硬盘装回主机:

把硬盘螺丝和音箱螺丝重新装好拧紧:

硬件部分基本完工:

在正式安装屏幕之前,先把屏幕临时放上,外面用胶带临时固定测试一下新硬盘是否正常:

同时按下Shift-Option-Command-R四个键然后按开机键进入系统恢复状态:

选择硬盘工具Disk Utility菜单:

新固态盘状态良好,通过测试:

然后正式把屏安装回去,首先要把屏和主机上的残胶去除干净,这些双面胶很容易直接撕掉,不需要用任何化学溶剂来清除:

残胶去除干净的屏:

残胶去除干净的主机:

屏可以用普通的双面胶粘回去,但是专业的做法最好还是用专门针对机型的套件胶条更可靠,网上买很便宜:

胶条套件一共有6条,分别对应不同的部位,都有定位编号:

先把胶后面的保护膜撕掉:

然后按照对应的位置定位、粘上,只撕掉最下面那个边的两条胶条的上保护膜,其他的暂时不要撕掉:

然后把屏对位放上去,底边外面再贴几条胶带临时帮助固定避免屏意外掉下来摔烂:

接好屏上的两条排线:

然后最爽的时刻来了:把屏剩下的三条边上胶条的上保护膜逐条撕下:

然后把屏四周用手轻轻按牢粘好:

至此即大功告成,清清爽爽:

再次同时按下Shift-Option-Command-R四个键,然后按开机键进入系统恢复状态,这需要同时用到一只手的4个手指和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锻炼手指灵活性的机会来了:

用时间机器恢复系统(这时正好有阳光直射在屏幕上可以看到阳光直射下的显示效果仍然很清晰,跟我手上其他的显示器相比一般的显示器做不到这个效果):

换完固态盘后机器起动速度明显加快很多,使用中也几乎再也没有光标转圈圈等待的情况了,这个升级花费不多效果很强,很值!

剧终!

网友:
早该换了,这机器开机怎么也得等2分钟左右不卡能用,开比较大的软件和游戏读取不是一般的慢,5400转的当存储盘还行

网友:
做工是真好,价格是真贵

网友:
配置低了点

网友A:
开盖前用电吹风吹吹双面胶的位置会不会更容易?

网友:
楼主人才 图文并茂 顶。

网友B:
换了固态,速度会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固态,速度会快很多。

是的,速度提高感觉很明显!

网友:
胆大心细   厉害

网友C:
只有苹果喜欢搞这种智障设计,手持设备还有借口说防水,这么大个一体机,还非要搞双面胶粘贴屏幕的设计,清个灰都要拆死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苹果喜欢搞这种智障设计,手持设备还有借口说防水,这么大个一体机,还非要搞双面胶粘贴屏幕的设计,清 ...

早期的苹果一体机设计很人性化,屏幕是用强磁固定的,用吸盘就可轻松无损取下,后来就换成双面胶粘了,可能是因为成本也可能是为了超薄的设计。

网友:
拆解+教程,顶!

网友:
苹果这设计,只能说根本就没打算让消费者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前用电吹风吹吹双面胶的位置会不会更容易?

应该有帮助,但是没有必要,这么大的屏四边都吹热也不容易。

网友:
没打算让消费者自己拆

网友:
以前的厂家设计电器都简单好拆,甚至还要配一份电路图生怕坏了不会修,配件也都是通用的占绝大部分。现在的厂家是怎么难拆怎么设计,生怕坏了之后你拆开修好了,甚至换个配件都要解码(没错,就是说的苹果起了个坏头)。

网友:
做工是真的好!

网友:
这么难拆,他们那里没有人起诉他们垄断的么?

网友:
屏幕是5K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