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续魅族E3屏改造后的另一大胆想法。

楼主(2024-01-03):
魅族屏是改好了,可心里一直放不下安捷伦U1273A的屏,因为同样的办法对安捷伦U1273A效果不好。由于安捷伦U1273A刷新的数据量太多而且不规律,干扰失败,但突然有个想法,就是找热压机压SSD1303T6.淘宝上一问,100元一片压COF,我觉得太贵了.
什么是COF,这里普及一下就是覆晶薄膜。驱动芯片用ACF导电胶热压固化到薄膜。ACF胶里有许多导电微粒,它们分布均匀,热压机用30KG/平方厘米的压力压爆导电微粒,让薄膜线路板与液晶面板或电路板完成物理垂直接触导电。
下图就是COF

ACF导电胶

热压机

这机器带两个显微镜,直接方便观察线路板与液晶面板对位情况。压刀头非常平整,关键是控温准确,温升极快,10多秒热压接完成后能迅速冷却降温。比较难DIY.
我打算自己手工焊接。前一贴不是说了直接替换OLED显示屏有两列位移吗,我要做的是两个试验,一,是不动热压胶,用锡焊手工偏移两列再对位焊接,难度巨大,COF线宽6道(0.06毫米,线间距0.06毫米)。准备动手了。争取过年前能焊好,必须要显微镜,好在我有。二,是手工热压COF,要自己先加工好压刀头。还是难度巨大

看出来已经刮开绿油,上好焊锡了。时间太晚,快出差了,回来后继续。朋友们,祝我成功吧!

网友A:
难度太大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度太大了。。。帮顶

确实手太难控制了,准备了0.03毫米飞线,试了1个小时一根都没焊好。

网友:
期待大神的成功。

网友:
预祝你成功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这活儿我干不来.... 还是期待能改固件的

楼主(2024-02-17):
已经放弃焊接实验,用其它方法成功完美替换。封贴

网友:
专业人士,专业设备。

网友(2024-06-28):
到你当地最大的手机市场 问压排多少钱,现在价格应该再30-50元左右吧,压排机分脉冲和恒温2种,不行自己手搓一个?

网友B:
我好像还有两个魅族E3,上次翻出来,电池盖的金属片都朽坏了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还有两个魅族E3,上次翻出来,电池盖的金属片都朽坏了

可以修修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