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美国力科模拟示波器 LeCroy 9400

楼主(2024-01-03):
陈年古董模拟示波器,好汉不提当年勇。

网友A:
这是数字示波器,不是模拟的,模拟示波器用的是细长的电偏转示波管而不是照片里这种短粗形的带偏转线圈的磁偏转光栅显像管。

另外,这个示波器是90年代的产品,也不是70年代。

网友:
好汉不提当年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示波器,不是模拟的,模拟示波器用的是细长的电偏转示波管而不是照片里这种短粗形的带偏转线圈的磁 ...

就是!这只是采用了crt显像管而已,更换个液晶屏,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个还是可以用用的。可玩度也很高。就是这个是单色显示,不是彩色

网友:
里面这么多板呀,太复杂了

网友:
这里面的料还真多

网友:
内部好复杂,估计当年抵套把房吧

网友:
应该是元老级的示波器了。

网友:
肉真多,我的TEK465,打开里面就两块板,空空的,一半的地方是扩展插槽的位置,但是一张卡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示波器,不是模拟的,模拟示波器用的是细长的电偏转示波管而不是照片里这种短粗形的带偏转线圈的磁 ...

仔细看那个风扇,三线带测速的,保不齐这货都是带操作系统的,说是00后都有可能

网友:
注意:内有高压,不要随意拆解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HP1741A模拟存储示波器,100M带宽。

网友:
好复杂呀,真佩服当年的电路设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