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AC460S55有改装教程吗?能改到65V嘛?电流扩到10A

楼主(2024-01-03):
目前参数是55V,8.37A,460W,能改到65V嘛?电流扩到10A,不知道有没有教程呢?

网友A:
改到65V都没啥问题,还想电流扩到10A,那就是变魔术了,不真实。提高电压,会减小能输出的电流,完全不可能大幅度增大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等于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的乘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到65V都没啥问题,还想电流扩到10A,那就是变魔术了,不真实。提高电压,会减小能输出的电流,完全不可能 ...

请教一下怎么改到65V?有没有教程?谢谢指导 qq82137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