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G41主板升级最高CPU是哪个,谢谢

楼主(2024-01-03):
找了台联想老机子,昂达G41C主板,现在想换个能支持的最高的CPU,本来想找Q9400,听说Q系列能耗高发热大,此板子好像只支持DDR2,两个槽,不知最高能装多大内存。
谢谢。

现阶段只想升级个CPU,然后加大内存,如果价格不划算,则另议,可能继续吃灰,可能换三件套。

网友:
九字开头的好像

网友:
记得以前用这个主板改服务器CPU5420

网友:
应该是Q9650

网友:
主板太老了,能撑多久?

楼主:
查了下,打算放弃升级,一,主板三相电,对于95W的Q系列CPU好像不稳定。二,主板只有两个内存条,需要单条4G才能到8G,但是4G的很少卖的,大部分都是AMD专用条。并且价格较贵。
请大家指点一个性价比高的四件套(主板+CPU+内存+固态)。300以内吧。

网友:
个人觉得不值得升级,现在sata3接口的二手主板加cpu和内存价格也超便宜。

网友:
775系列应该都可以吧,这个主要看BIOS支持否

网友:
我的另一个机器老机器也是G41的换E8400还是不错的样

网友:
G41 775 的主板支持最大应该是QX9770,这货现在还要近2000的收藏品,下一级就是QX9650,淘宝260左右,其他地方应该低20、30,除非你要安装老系统或者有执念老游戏,否则整个Q9550顶天了,当然还有硬改的XEON 771可以用,会更便宜,大概一百几十,不过可能会有点挑主板,品牌机的要试一试。
内存最大单条8G,建议买二手的金士顿、三星之类的大牌子。
另外G41的主板有些可以上DDR3 1333,但是绝对不能用1600以上。有些主板是DDR2一条槽\DDR3一条槽。建议上个Q9系列,内存看需要,8G左右能丝滑办公+刷刷剧了。
不过无论怎么样,都是二奶机用,不要想着拿来玩大型游戏了。

网友:
我的G41配了个E8400在用,几年前某宝20多点买的,现在普通办公和逛论坛还是能胜任的。老板子其实升级U带来的速度提升并不肉眼可见,加大内存和上SSD才肉眼可见。

网友:
DDR2代内存,单条最大2G。
主要看你有哪些应用,只要不玩游戏,普通办公,看视频,E8400都够了。
关键是一定要用SSD,Win7用机械盘还没什么感觉,换成Win10就明显有点卡。
你其实不用追求最高CPU,只要能流畅运行Win10就行。

网友:
内存只能支持2条DDR2 800内存,2G*2已经是极限,即便升级CPU后内存也是瓶颈,严重影响整体性能。

网友:
3代I5+B75+2条4G DDR3 1600+240G固态是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建议看看15元以内包邮最高能买到什么型号的CPU就选什么。一个是平台太老,花多钱不划算了,再一个是G41供电设计可能也带不起太强的CPU

网友:
保留主板的话,上硬改771的e5450,80w,50元左右,速度可以,比q9400快,我在用。
换新的话,h81+e3-1220v3,120元左右,15元亮机卡,两条4g,256G固态,总共也是大概300元左右吧,这个我也在用。

网友:
能折腾可以考虑升级改好的L5420,价格便宜功耗低三相供电完全没问题,但如果bios不支持要给bios加微代码,ddr2两个槽最高只能装单条2G,amd那种单条4G的即使775能识别也只能识别2g,我试过

网友:
我也有个HP的原装机,,G41,,以前是5700,,升级到8400,加了2G,,到4G内存,其实都一样,,只是用WIN7,,特殊软件用,,,

网友:
300差不多可以蹲一台二手主机了,没必要守着旧的...

网友:
注意昂达G41C主板支持最大功耗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