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戴尔显示器,冷机启动瞬间花屏

楼主(2024-01-03):
有一个戴尔的显示器,现在翻了翻,哈,居然是2011年买的

质量倒是还好,也没其他啥问题
接口自带HDMI和VGA

今年遇到冷机开机,进入显示的瞬间会花屏
有人说,花屏那就是显卡,内存有问题

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发现换了个主机依然是这样
哈哈,最近钱难赚,是不是要换新显示器了?

日子过得真快

网友A:
查查显示器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失容的状况。

或者直接换一批,有可能是主控供电不好,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显示器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鼓包,失容的状况。

或者直接换一批,有可能是主控供电不好,导致的。 ...

我老婆说我是欠揍,想换显示器找借口

失容是肯定的,因为一般人发现不了,我仔细观察还发现,在主机没关机,显示器关闭半小时后再启动显示器,显示器背光有短暂闪烁现象

网友B:
直接换新吧   使用这么久的产品了

网友:
家里有台也是花屏,,,偶尔。。惠普的显示器很多年了,就是不知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快过年了,放花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吧   使用这么久的产品了

哈哈,还是单位好,用了5年,跟领导打报告,就能换新的了
家里不管用几年,只要领导看见还亮着,就不许换,反正她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单位好,用了5年,跟领导打报告,就能换新的了
家里不管用几年,只要领导看见还亮着,就不许换 ...

换显示器还不容易,拆开壳把电源线路弄断,不亮了领导就同意买了

网友C:
感觉不像电源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我过去一个戴尔显示器就是这样,补焊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新吧   使用这么久的产品了

说到我心坎里了,还是坛友最了解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我过去一个戴尔显示器就是这样,补焊了就好了。

有目的没?不会是盲补吧,因为现在只是冷机开电脑的时候花,会不会补完就开不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像电源问题。

嗯嗯,问了好多专家,都说是显卡或者内存的问题,我想擦他们,显示器也带显卡么,我的主机是12代集显,换CPU可不是开玩笑的,没有容错机制,买了试了就不能退了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如果一心想换新直接把问题搞大,如果还想将就将怀疑焊点补焊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