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元的小手电拆解并优化下

楼主(2024-01-03):
前灯看着挺设计,伸缩变焦
侧灯是8颗LED的COB,塑料罩子比较粗糙

板子正面两颗MOS管,控制灯的开关
常亮,闪烁,没有低亮功能。

板子背面就一颗控制IC,外围只有一颗充电限流电阻,充电电流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 而变化。

打点热熔胶固定下线,一零线。

接下来测试和优化设计

单颗IC控制,外围只有一个充电限流电阻,默认是100欧姆,充电电流是640mA。

一节14500电池,实际测试容量是327mAh

在用外接电源供电时发现,用安捷伦66319D供电,手电不亮,一度感觉是把手电搞坏了,换上电池又能正常工作。
换成KeySight E3633A供电,偶尔能正常工作,有时也无法正常工作,估计是控制IC设计太差。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有影响到IC的工作。

灯亮时电流有1A左右,这么小的电池也就能工作几十分钟,没有什么意义。亮确实非常亮。

在灯与控制板之间串个10欧姆电阻后:
3.7V时86mA
4.15V时118mA
前灯与侧灯的电流是一样的,侧灯也串了10欧姆电阻。这样能多亮一会儿,毕竟也就是小巧便携应个急,不用那亮。
不过发现个问题,串电阻后,打开手电,工作电流会逐步下降,大概5分钟后稳定在50mA,再开关一下又恢复正常工作电流,一个意外的功能,哈哈。

充电电流默认100欧姆电阻时640mA,相当于电池2C充电了,很快电池就得报废。
把电阻换成1.5K的,充电电流90mA,能延长下电池寿命。

测了下截止电压,2.6V时,手机关机。

总体来就,物美价廉,这种手电是不是在论坛热闹过一段时间?

网友:
研究的全面

网友:
家里使用是不错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种,京东上红包买的,没拆,感觉不好拆

网友:
买过类似的,就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么多热熔胶会不会影响散热。

网友:
值得优化吗

网友:
3元,能够研究它几天。

网友:
优化到塑料壳了

网友B:
早期的3元都是铝的,现在全是塑料的了.

网友:
家里使用不错

网友:
充电不上个4056?

网友:
LED仓以前有螺纹,后来缩水成紧配合压入,灯珠不亮修理难度大。

网友:
最离离原上谱的是,插电,开灯,充电还没有耗电快,想当个插电灯都不行。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折腾着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3元都是铝的,现在全是塑料的了.

这个是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热熔胶会不会影响散热。

优化后没有温度,电流小了

网友:
小手电价格不 错

网友:
3块钱,这么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