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的车,连雾灯都省

楼主(2024-01-03):
有的地方可以省,有的真不能省。没有雾灯,雾天怎么办?交通安全法里规定打雾灯怎么办?
难道国家标准里,没有强制雾灯?

网友:
按规定,汽车的后雾灯必须有;至于汽车的前雾灯,法律则没有强制性规定。
因此,是否安全前雾灯可以由汽车生产企业自主决定。

网友A:
车难卖,只能降价,顺便把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B:
雾灯不是强制性的

网友:
我的车有led行车灯  没有前雾灯

网友:
估计不少司机不知道有雾灯

网友:
直接开双闪呗,没有怎么办?

网友:
后雾灯必须有(最少1个)

网友:
我的连气囊都没有说啥了

网友C:
后面吧,一边是雾灯,一边是倒车灯

网友D:
傍晚下班时看到有些车屁股上灯都没亮,以为车主省电不开呢,结果跑到前面一看,发现人家前面灯都开了呀。昨天发现的是一辆别克车。难道左右车灯都坏了吗?还是省了?省这点费用不怕自身安全吗?

网友:
我电瓶车的屁股灯坏了我都得弄亮它

网友E:
雾灯很多低配的车,就是没有,但是有位置可以加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难卖,只能降价,顺便把能省的都省了。

自动驾驶,能省下方向盘。

网友F:
2楼正解,丐中丐一般没有前雾灯,后雾灯是一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雾灯很多低配的车,就是没有,但是有位置可以加装。。

但是加装的验车外观不过。我之前改过,之后拆了都不行,必须换杠,杠上有安装孔说是机件不完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2楼正解,丐中丐一般没有前雾灯,后雾灯是一定有的。

后雾是国标强制,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吧,一边是雾灯,一边是倒车灯

这也是国标规定的,开始有部分车是双后雾,说是比较容易误会成尾灯。

06年买的车好多都是双后雾双倒车

后来国标改为强制一个后雾,车企就逐步改为一边后雾一边倒车了。 即使有位置也不安装灯泡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雾灯不是强制性的

早期是强制的后来有日行了取消掉的。

这里还有个扯淡的进化,就是雾灯采用黄光源卤素,而日行开始也是卤素,后改为LED色温变了对雾气穿透几乎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傍晚下班时看到有些车屁股上灯都没亮,以为车主省电不开呢,结果跑到前面一看,发现人家前面灯都开了呀。昨 ...

你看到的是日行灯吧?

现在都是液晶仪表+日行灯,晚上不开夜灯,不影响驾驶者驾驶,但会影响其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