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ADATA SP580开卡成功记录(慧荣SM2258XT主控,三星SSV4颗粒;含开卡工具)

楼主(2024-01-03):
前两天拆了几年前买来后装在笔记本上的威刚ADATA SP580 240GB,准备做移动硬盘用
装入移动硬盘盒之后接入电脑,发现系统可认盘,SMART显示正常;
Windows的磁盘管理能显示正确容量,但处于未初始化状态,且始终无法初始化(提示函数不正确);DiskGenius也无法初始化(提示读扇区错误)
电话威刚售后,告知该硬盘已过保
鉴于硬盘内无重要数据,在尝试使用各种软件低格、修复扇区等均失败后,决定尝试开卡量产该SSD

第1步,拆开SSD外壳

第2步,查看主控和颗粒外观

该硬盘主控为慧荣SM2258XT

颗粒显示ADATA 60078032  5303219*99  121546099892018

第3步,确定颗粒型号
(1)下载与主控SM2258XT对应的开卡工具

(2)进入工程模式。方法是先用镊子等金属短接图示的两个触点,再接电源,然后可取消短接。成功进入工程模式时电脑磁盘管理中会显示一个1GB的未初始化空间。

(3)进入SM2258XT开卡工具,点Scan Drive,Port 01显示Ready(RomMode)即表示正常

接下来要确定颗粒型号。先点击左下角的1024M符号,进入硬盘,在出现的界面里抄下EC1C983F84CB

百度之,得到以下信息

根据其型号K9AFGD8H0A,在FlashInfo网站百度搜索,确定其制程为SSV4

此时可明确,需要寻找SM2258XT主控+SSV4颗粒的开卡工具。遂搜索之。

第4步 开卡
一个一个下载,但均不能开本磁盘。
一个列表里有相似颗粒,但不能成功开卡;另一个能进入开卡进程,但没有相似颗粒。

又在威刚官方网站下载了固件升级工具(也是慧荣主控的界面)
最后胡乱尝试,通过对几个版本的开卡工具里的文件复制粘贴进同一个文件夹,混合出一个工具。

运行后,在Edit Config里输入两个空格作为密码,调整参数。

选择了一个相似的颗粒,定制了个性化的Model Name,保存后回到主界面开卡。

成功!

全盘低格一遍。

插入电脑SATA线测试。

不知道是不是参数没设好,感觉性能很一般。
但只要能用就是好的,毕竟救回了240G空间呢。

附上开卡工具供有需要的朋友尝试。

网友A:
这速度已经不错了,不能要求的太多。

网友B:
很详细的教程,可以帮助许多新手。

网友C:
我更关注的是,量产完后放置几天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D:
不错了,58XT也就这样的

网友E: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更关注的是,量产完后放置几天后还能正常使用吗

目前看起来还行,但我也是不太敢把重要资料放这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已经不错了,不能要求的太多。

直连主板SATA 600多分,套上USB 3.0的硬盘盒评分掉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详细的教程,可以帮助许多新手。

感谢网友!我也是这两天现学现用,所以发个帖子,既是分享也是复盘总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详细的教程,谢谢

谢谢!主要是研究开卡工具花了一整天时间,所以想着发个帖子贴出来看可以让其他有需要的网友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了,58XT也就这样的

要说对我这样主要办公的垃圾佬这个性能也是绰绰有余了

网友F:
这速度不是到顶了吗?

网友G:
第一,固态硬盘不要低格!不要低格!你低格纯粹是浪费pe,第二,威刚也是牛啊,ssv4黑片这么久拿到手了,看来要么和三星关系不一般,要么就和江波龙关系不一般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固态硬盘开卡记号备用。

网友:
谢谢分享,咱也试试折腾一下老物件

网友:
学习到了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速度不是到顶了吗?

这样啊,我大概是有点习惯M.2盘的跑分了
对SATA盘的跑分都没什么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固态硬盘不要低格!不要低格!你低格纯粹是浪费pe,第二,威刚也是牛啊,ssv4黑片这么久拿到手了,看 ...

谢谢指点,以前处理机械硬盘的老习惯还是没改掉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