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不来芯片的好视力台灯搞定了!

楼主(2024-01-03):
芯片实在是找不到,只能换模块了,三触控变单触控!
模块驱动都是PT4115,电感一样,电流450ma,小了!电流检测电阻是0.2的,原机的是2.2和0.1并联!直接把0.2的和0.1的对换,模块装旁边,原板留原位备用!触控用原机平顶柱弹簧,控制不了!融一大滴锡,滴在触控位上焊根线,热融胶覆盖填平,触控可OK了!用功率计实测20W上下!完美收工!

网友:
也足够了吧

网友:
LED 20w太亮了

网友A:
LED灯太亮感觉会刺眼。

网友:
应该再做个调光

网友:
太亮感觉会刺眼

网友:
led20瓦做台灯会不会太亮了啊,还是标20瓦?

网友:
20W,比我一个房间的照明功率都大。

网友:
单触控有没亮度控制

网友:
真的对视力好吗❓❓❓❓❓❓❓❓❓❓❓❓

  如果手头上没有专业光学检测设备,这些厂家宣称护眼、护视力的LED台灯我都不买。我家还在用老式的OSRAM欧司朗三基色冷阴极荧光灯头E27螺口台灯。

网友B:
LED 20w太亮了,伤眼睛

网友:
应该用可调电源板,开小孔露出多圈电阻一字,需要时用改锥调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太亮感觉会刺眼。

刺眼是肯定的

网友C:
LED灯太亮感觉不舒服

网友:
不一定,LED台灯还有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色散均匀度】

  如果【色散均匀度】厂家做得好的话,20瓦并不会刺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D灯太亮感觉不舒服

不一定,LED台灯还有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色散均匀度】
  如果【色散均匀度】厂家做得好的话,20瓦并不会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 20w太亮了,伤眼睛

不一定,LED台灯还有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色散均匀度】
  如果【色散均匀度】厂家做得好的话,20瓦并不会刺眼。

  问题就出在:很多厂家【色散均匀度】做得不好,还整天宣称自家的产品护眼、护视力,虚假宣传忽悠坑害消费者。

网友:
我的台灯才5W,你这个2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LED台灯还有一个重要的质量指标【色散均匀度】。
  如果【色散均匀度】厂家做得好的话,2 ...

谢谢,谢谢!

网友:
一直在想,LED做台灯到底行不行,色温虽然可以调,亮度可以调,但总感觉拖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