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旧浴霸,换新浴霸,京造浴霸

楼主(2024-01-03):
家里的浴霸风扇突然不转了,正好有一个按钮已经坏了一个月了,直接换新的吧拆的时候和装的时候没拍,总共耗时一下午,
先看看旧的把,这个12还是13年装修安的了,灯管换成了led

新的前一天晚上下单第二天中午运到,箱子外观

拆箱看看

看起来还可以,不过这个面板为什么会有零火线?我以为是有两根线接到浴霸上的那种低压控制的,

双塑封电机,看起来是一个交流塑封一个直流塑封,但商品只写的直流变频

面板和机器到底怎么装呢看看说明书,说明书写的不能接入220v但面板又有220v标志,问了问客服,问了半天才明白,这面板就是一个遥控器,接220的遥控器,这样的话可麻烦了面板没有零线啊,想了想拆下来的是有五根线,取一根线反下零线,火线直接短接到上面,由于过程太麻烦就没拍照,

最后安好图看一下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触屏,经常容易误触打开暖风啥的,改成微动可能更好,而且有一两次连续触摸的时候会没反应

楼主:
补充一下,本来想去实体店买一个就行了,结果去看了看,公牛和飞利浦一两千多有一个带语音控制但演示的时候语音翻车了,其他的什么欧普美的啥的也一千左右,后来看了看小牌子的500多双电机但一拆开我尼玛普通电机刷黑漆,我说这不是塑封电机啊,人家说是塑封的,外壳塑封的,电机都是这样的,我扭头走了,还是网上买吧,

网友:
之前修了一个灯泡式的,抽风机叶片塑料都老化碎了,换了个叶片搞定

网友:
这个面板比较沉,除了带的那个弹簧卡,最好用尼龙拉带再固定一下,有的三角龙骨偏软,加持力不够,时间长了容易掉

网友:
感觉没有旧的皮实

网友:
之前买过一套无线开关控制器,开关面板是无线遥控的,感觉很超值,除了颜值差了些。原来使用2枚2032电池,被我改为铁锂供电,14500的铁锂1.5一节,还能充电,比CR2032电池都便宜。

网友:
确实感觉浴室还是物理按键好

网友:
浴霸看着不 错,无线开关能省几条开关线

网友A:
只有两根线要怎么接呢?

网友:
京东京造越来越厉害了,好多产品,如果质量耐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两根线要怎么接呢?

接220就行不用和面板啥的连有电就行

网友B:
不带遥控功能,洗澡的时候切换功能的话有可能触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遥控功能,洗澡的时候切换功能的话有可能触电哦!

触电?这个面板就是个遥控,接220的遥控

网友:
我买的雷士的

网友C:
不错,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多少银子

599块自己安装

网友:
二手硬盘水太深

网友D:
浴室这种使用环境,触控的操作开关,很容易失控和误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浴室这种使用环境,触控的操作开关,很容易失控和误触

开关在外面,不过依然容易误触

网友:
LED在里面不得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