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判断不同类型锂电池(单个3.6V与3.8V))充放电截至电压?

楼主(2024-01-03):
一台旧相机想再买多一块电池,原装电池标称是7.6V,充电截至电压是8.7V,问题:
1、看到pdd或者tb上有些标7.4V的,这种7.4V的电池用原充电器(截至电压8.7V)充电会不会有危险?
2、如果判断电池是7.4V还是7.6V?假如通过截至电压8.7V的充电器充满电后,取出,长时间可以保持在8.4V以上,可以认为这个电池是标称是7.6V的电池吗?
3、能否推荐一些截至电压是8.7V的充电方案,原充电器充的有点慢。
谢谢各位!

网友:
我感觉很多标示电压不规范,我的是标准电压,有的是最高电压

网友:
一样都是锂电池,但是内部材料的不同的确有电压差别,就不说钛酸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这些差别大的,就三元锂电池一类,以前都是标称值3.6v,充满4.2v,这几年的手机电池许多都是标称值3.7或者3.8v,充满4.3或者4.35v了,这样超过4.2v的充电电路充电器去充电4.2v截止的电池是不合适的,但是充电截止4.2v的充电器去充电高一点的电池是没关系的,就容量少一点点而已。

网友A:
全按照4.2V充满就行了,不差那点容量。

网友:
你相机原来的是高压电池,4.35截至那种。
买一般的充电器没有问题的,充到8.4伏就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按照4.2V充满就行了,不差那点容量。

对的,放电其实也是同理。放到3V就好了。不差那点容量

网友:
锂电的充放电压标准是一样的吧?

网友:
最好用原装的充电器!

网友:
不同的电芯 电压不同 搞一个智能一点的充电器 自检检测充电电流小了就慢慢冲也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自己用还是可以注意不要把8.4V的电池放到8.7V的充电器里充,最怕家人不清楚误充导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