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乐派LP-A2功放维修记,半路的新故障大跌眼镜(图文)

楼主(2024-01-03):
接前贴:乐派-A2 USB小功放微改换4pin功放线夹         之前功放线夹坏过,这几天电脑听歌发现右边喇叭声明显偏小左边正常,喇叭对调发现不是喇叭问题3.5音源插mp3手机也是一样,最后问题锁定在功放,又得拆开看看.............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几下就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这一通折腾,一天就行

网友A:
还是编码器的好,这种电位器久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故障的确出乎意料

网友:
这就是不明故障点,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编码器的好,这种电位器久了容易出问题

没办法都是这种,我还特意挑了好的买

网友:
3w功率太小!

网友:
这电位器该整好点的嘛

网友:
就是,直接换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编码器的好,这种电位器久了容易出问题

电位器过去也有质量好的,几十年不出问题,只是现在不好买到了

楼主:
是15瓦的,目前给电脑还算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几下就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

这个小功放看着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15瓦的,目前给电脑还算够用

请问用来推的什么箱子?

网友:
电路板质量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来推的什么箱子?

一对迷宫小箱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对迷宫小箱子

谢谢,几寸喇叭多少欧,壳是自制还是订制?
也想自己组个音箱,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要是太麻烦的话,还是用成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几寸喇叭多少欧,壳是自制还是订制?
也想自己组个音箱,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入手,要是太麻烦的话, ...

喇叭博士1.5寸 4欧15瓦,壳子是淘宝买的,搜2寸迷宫音响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