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各位大佬关于SSD主控和Flashid查询

楼主(2024-01-03):
双11时买了一个宏基的SSD-1T,已经装到电脑里,目前电脑是三块SSD,有nvme的,还有SATA的。有SMI主控也有马牌的,今天想查查主控和ID,在论坛里找了一圈好象不同主控的获取id的程序不一样,看到有个sg_flash_id,有个smi_flash_id,还有别的群联的好象也有单独的。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一、smi_flash_id应该是查SMI慧荣的,电脑上运行后查三块查不出来,都直接异常退出了。已经很肯定这三块SSD中有一个是SMI2263的主控。这是为什么呢?
二、其他的比如马牌是不是也要相对应的程序来查flashID?但我在论坛里搜了一下好象没看到哪有下载的。不知道哪位大佬能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直接看固态上的标示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看固态上的标示不就行了吗

一、可能是软件版本不对
二、已经找到软件了。

网友:
有的这些看id的软件好像要短接才能看,不是很确定,我有一个掉盘的群联E19就是短接才能看到ID

网友(2024-08-20):
你好,用的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