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下led 希望可以用久些 听大哥们指导

楼主(2024-01-03):
有句老话说得好听人劝吃饱饭系列开始

先钻洞散热。

在铝板后在贴散热片。

gk5。导热胶(点胶)万一硅脂干了呢。

在延长电容距离

灯罩试下开个洞不影响照明 ,继续开。在往下面不能开洞,开了洞照明会有暗影……我试了

剩下就交给时间验证了

耐高温电容没找到没办法了。

网友A:
一般都是超额定功率使用的,把电流改小一点

网友:
厂商不希望你改,坏的慢

网友:
不错不错,长命百岁!

网友:
改小电流才是王道

网友B:
适当调小电流寿命会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当调小电流寿命会更长些

怎么调?

网友:
你这个想法很好,下边的孔进气,上边的孔排热量,形成对流散热;最好在电路板上的空闲处再打几个孔,方便气流顺畅。

网友:
加强散热?不如减少热量的产生。

网友:
你应该先把电流降下来才对,开孔要有空气对流效果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超额定功率使用的,把电流改小一点

我应该怎么改?

网友C:
电路板上面一般都有那种1-2欧,或者0.x欧的电阻,可以调整电流减少发热。

网友:
电容不影响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板上面一般都有那种1-2欧,或者0.x欧的电阻,可以调整电流减少发热。

了解了,增加阻值,减小电流

楼主:
好的100个Q

网友:
改小电流或者并联灯珠

网友:
以前会修,现在除了应急,不修了,买质量好点的吧!

网友:
拿个刀片,给那个电阻刮掉一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