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垃圾插座

楼主(2024-01-03):
拆个垃圾插座

朋友买的,用的回收塑料,拆开看看‘

正面

反面

拆开

拆开

网友:
正面白色塑料看不出,底壳的黑色塑料一看就是劣质的,还是用小功率的,一旦发热就着火就来不及了

网友A:
打火机烧烧看是不是阻燃的。

网友:
主要还要看簧片咋样

网友:
估计就是回收料做的壳子

网友:
线焊的挺圆的

网友:
一眼回收塑料,可能回收N次了

网友:
这个是新手焊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烧烧看是不是阻燃的。

不用。摸下就知道,看也看的出来

网友B:
小功率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应该没问题!

小功率可以,电磁炉就好发热,安全第一,告诉朋友退回去了,公牛和品牌的20-40都有。

网友:
确实不好啊

网友:
插几个充电器给几部手机充电没问题。

网友C:
总功率控制在500w以内估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功率控制在500w以内估计可以。

有道理,使用功率大有发火的危险。

网友:
插座花样不少呀!

网友:
确实垃圾

网友:
外观看着还可以,里面就不行了。

网友:
内部真不行

网友:
小功率用用没什么问题,平时充电器什么的就行,大功率杜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