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众仪ZY-X 改锂电

楼主(2024-01-03):
本来屏的显示效果就一般般,再加上外盖有点磨花了,最近越来越感觉看不见内容的。
昨天看到rose女神的晒单贴子想起来要好好搞一搞了;

估计是电池电量低了,所以背光也变暗了,本来不想改的,想着干电池用着也挺好,买来就没有换过电池的。
但这显示效果不能忍啊,5分钟定时间关机已经忍了;

上打样拼的PCB,三合一功能,充电,保护,LDO输出,体积小巧,支持pd充电的

过程没拍照片,板子在后盖开孔加UV胶固定的。快速省事(长久牢固度未知)

电池使用两节的14500并联;

使用过程中也可以充电;

充电时能够看里面指示灯的情况,因为4054充电芯片,充电速度比较慢了;

最终完成效果,感觉亮多了LDO用的HT7130,如果是用3.3V的估计更亮一点;

现在纠结的是也是看坛里的贴子,锂电保护芯片,我这款是2.4V低压保护的,大部份锂电池保护电压还是在2.7V的,大伙有没有二合一的芯片推荐

网友:
FS312F。2.8V~2.9V保护,引脚跟DW01一样,完美替换。

网友A:
这是拼了多少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拼了多少个板

记得一块板上拼了4个好像,5块板就是20个了

这款是90度的,还有一款是直的,

网友:
用TP4056带电池保护的小板接电池供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我拼的板都画在一个边框线里的,总长宽都在10以内,人工审核认定是3块板,收我60的板费。

网友C:
显示屏上面的塑料磨花了,用料太垃圾了。

网友:
我的改了个正显屏幕自动关机改成了30分钟

网友D:
把充电口放支架下面

网友:
这个位置挺好,不影响美观,充电也方便。

网友:
两节锂电直接串联吗?

网友:
带保护的4056就行

网友E:
这个不用纠结,LDO用7130的话,供电电压低过3V就没输出了,根本轮不到保护板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拼的板都画在一个边框线里的,总长宽都在10以内,人工审核认定是3块板,收我60的板费。 ...

要有一面整体铺铜,一般就会系统自动过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用纠结,LDO用7130的话,供电电压低过3V就没输出了,根本轮不到保护板动作 ...

三端线性稳压IC(包括LDO)供电电压低于其规定的输出电压范围后,不是就没输出了,而是不能稳压了,输出电压将在当时输入电压的条件下,再减去IC当时可能的最低压差,照样输出一个非稳压的电压。

网友:
楼主可以修改万能表的报警电压U0为2.8-2.9V,就可以防止电池过放了。我的ZY219,使用3.3V的电压(HT7133),加上锂电池保护板,静态电流2.5uA),将报警电压U0调整成了3.17V。

如图,用可调电源将万能表的电源电压调成需要报警的电压值U0,譬如3V,然后在IC第13脚,接上一个电阻R到地,使13脚的电压等于1.2V即可。也可以用计算的方法,在设定的报警电池电压U0的情况下,计算出增加的电阻R与机内R14(2M)分压值等于1.2V就行。公式为U0*R/(R14+R)=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拼的板都画在一个边框线里的,总长宽都在10以内,人工审核认定是3块板,收我60的板费。 ...

如三个板不共地,是会认为你是拼板的,把地线连到一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上面的塑料磨花了,用料太垃圾了。

表示认同,用料真的一般般。包括显示屏,显示出来的均匀性也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充电口放支架下面

原计划是放下面的,但是空间不太够,电池盖位置有电池,边上又会碰到盖板缝里,而且后面的盖板比较厚,充电口要往里面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