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电动车远光灯的灯珠

楼主(2024-01-03):
电动车远光坏了,总感觉很危险。今天有时间了,拆机。

拆开外壳

中间这个灯珠看不出来是不是烧毁了,就是不亮

去掉红蓝黑线,准备上加热台。

拆下坏灯珠,换上新的。新的灯珠5054/5050白色2W 电压范围在36V-38V

恢复装上后开灯试了一下,搞定。亮了。

网友A:
换这个灯珠必须上加热台吗?有没有别的简单的方法啊,拆坏好几个这个灯珠了

网友:
加热台换灯珠必须的

网友B:
灯珠还是要上加热台方便快速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热风枪都拆不下来,破坏拆了下来了,用12颗3528灯珠串连4*3排列不聚光也不亮,买一个灯珠不划算,换灯板反而便宜,把很多年前买的装在旧车上的外挂灯装上去了(旧车已经处理了),日行灯并联改串联,直接用铜丝把电阻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灯珠必须上加热台吗?有没有别的简单的方法啊,拆坏好几个这个灯珠了 ...

我看过有人用火烧这种铝板材底部,然后更换灯珠成功了。不过得把握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还是要上加热台方便快速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热风枪都拆不下来,破坏拆了下来了,用12颗3528灯珠串连4*3排列不聚光也不亮,买一个灯珠不划 ...

这种方法的确也很好。

网友:
感觉换个亮点的大灯比较好

网友:
LED,除了闪瞎别人眼外没什么卵用,还是老灯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坏了,热风枪都拆不下来,破坏拆了下来了,用12颗3528灯珠串连4*3排列不聚光也不亮,买一个灯珠不划 ...

用铜丝把电阻短路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有的。

网友D:
这种开灯,对面啥也看不到了

网友E:
电动自行车有近光就足够了,装远光灯就是害人害己!

网友:
煤气灶火力开到最小,依靠距离控制温度,更换灯珠非常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开灯,对面啥也看不到了

压低那个灯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自行车有近光就足够了,装远光灯就是害人害己!

压低灯头就可以了,这种远光没那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灯珠必须上加热台吗?有没有别的简单的方法啊,拆坏好几个这个灯珠了 ...

热风枪也可以

网友:
自己玩玩不是大批量搞的话,买个ptc加热板其实没几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