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外人,求推荐一个¥200以内的手电

楼主(2024-01-03):
圈外人,不懂手电。求推荐,需求:
1、小巧,只有一节18650或者21700那么大
2、可换电池,有无充电口都可以
3、做工靠谱,不是那种垃圾产品,亮度差不多就行了,旅游带在身上,有时候找个东西用
4、价格不要太贵,200以内吧

网友:
建议楼主去“”手电大家谈“”,论坛看看那边玩这个的比较多。

网友:
我买的月亮湖的小手电,10瓦功率,感觉还行。之后买了个3节18650电池的,30w的。

网友:
以前论坛的魅色就很好,可惜没有了

网友:
广州的话,100元,不锈钢小直。

特点:小巧玲珑,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2

网友A:
直接某宝搜索 :“C30手电”  正经手电厂商!装 18650~或者21700,随便你选择,手电相当棒,性价比无敌

网友:
请去手电论坛

网友:
前进家的筒子比较靠谱,买过三个。首页-前进光电-淘宝网  https://shop33919089.taobao.com/

网友B:
我的需求不太一样,也借宝地请教下:
1、不要小巧,要堆金属料的,要大要沉要粗旷,不要塑料的
2、可换电池,这个相同
3、皮实耐操,大散热,实心仓,亮度不在乎,能做到这样的亮度查不到哪去了,
     压根不考虑旅游携带的便利性,就是为了玩和朋克恶趣味
4、这种需求价格估计不会少,但能省则省,最好不要是掉价太快
      什么微瑕伊拉克成色都行,反正就是要个皮实粗旷的东西,还准备传10代
5、换LED灯珠不要太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需求不太一样,也借宝地请教下:
1、不要小巧,要堆金属料的,要大要沉要粗旷,不要塑料的
2、可换电池 ...

傻大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搜索 :“C30手电”  正经手电厂商!装 18650~或者21700,随便你选择,手电相当棒,性价比无敌

谢谢推荐

网友:
预算很充足啊。应该用不完。

网友:
买个随身EDC够你用了,挂在钥匙上也不会很累赘这种的,也才二十多,我看别人用挺亮的类似款。我看焊工看管子内部焊口质量用,应该找个东西啥的也没问题吧。买大的不随身带,用的时候通常用不上的

网友:
这款用了四五年,轻巧方便,十来块钱,该有的都有,难得还是金属反光杯,还有紫光灯。唯一缺点就是电池仓盖跌落容易脱落,所以我用胶带缠了两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搜索 :“C30手电”  正经手电厂商!装 18650~或者21700,随便你选择,手电相当棒,性价比无敌

论坛的小直就是定制版的C30,不过比较早,那时候还是用的XPG3

网友:
前阵子刚买了纳丽德P80,用料很厚实,没有魅色C1轻便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搜索 :“C30手电”  正经手电厂商!装 18650~或者21700,随便你选择,手电相当棒,性价比无敌

这个和数码之家的魅色好像⌓‿⌓

网友:
以前论坛的魅色,小巧玲珑,超亮。

网友:
纳拓2000流明那款,1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某宝搜索 :“C30手电”  正经手电厂商!装 18650~或者21700,随便你选择,手电相当棒,性价比无敌

买了这个,好用,比我老爸地摊上100买的好多了,回头买一个送他。一家店开10年,只卖一个东西,基本上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