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罗技M590 更换凯华静音微动

楼主(2024-01-03):
罗技M590 左键失灵,更换凯华静音微动

楼主:
换下来,才知道,原来的也是凯华……

网友:
我之前也换过一次,红色的质量不错,比原装的质量好。

网友:
感觉这种锅仔片是不是没有那种长条形的好?

网友A:
个人感觉这种微动手感没有长方形的标准微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这种微动手感没有长方形的标准微动好。

主打静音,要啥手感

网友:
这种结构跟普通的4脚按钮差不多啊,手感更轻,是因为锅片薄了么?

网友:
我挺喜欢这款M590的,静音很不错,办公室摸鱼神奇。手里有两个。

网友B:
换过一个凯华静音微动,5年几乎天天用依旧坚挺

网友:
这种微动的手感一言难尽,手感奇差

网友:
图3的样子,,拆下来一定好痛苦,,二个脚上全是焊锡,,,烙铁不太行用T12刀头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下来,才知道,原来的也是凯华……

黄色的也算静音微动。

网友:
电饭锅微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过一个凯华静音微动,5年几乎天天用依旧坚挺

换哪种微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哪种微动好?

凯华的就挺好

网友C:
哪种型号的?有500w次的,还有2000w次,咋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种型号的?有500w次的,还有2000w次,咋选?

闭眼睛选算了,数字我不信都是玄学

网友:
光栈好评...

-----------------------------

网友:
同款鼠标,好用

网友:
静音微动 手感很差 完全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