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两个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24-01-03):
帮同事修的充电器,一个是半年前修的,一个最近两天,都是同一类,就一块发帖吧。
前面一个女收银的,插电不亮,3842电源管理芯片坏
后面这个是阿姨的,插电指示灯闪烁,封了胶的电路板,后背挖窗发现功率管虚焊。
第一个

开壳后

输入部分这块3842坏了

输出部分

防反接可控硅bt151

拆换3842 别的有没有换忘记了,方法易损大件排除法

试好装机

第二个
南京西普尔出的

拆开后发现灌胶了,好在木得大问题

局部

通电发现按压功率管散热器 闪烁停止

在功率管背面挖窗补焊

看图片中蓝圈的位置,猜测散热器与外壳磕碰摩擦,连累了安装在散热器上的管脚反复被牵拉,导致焊接位接触不好,工作中该位置发热严重 最终虚焊。

磨了一下散热器高度,并嘱咐阿姨避免颠簸

试好装壳

谢谢欣赏

网友:
义务劳动哈哈,

网友:
真不错,有你这样心灵手巧,又热心助人的同事

网友:
孔挖的这么精准吗?

网友:
西普尔也开始偷工减料了,共模电感,散热铝片都减少了,虽然功率不大,但是以前都有。

网友:
买彩票去,这手摸得真准

网友:
楼主处变不惊,高手

网友:
通电按压功率管散热器。。。这样做很危险啊,散热片上是带300多V高压的

网友:
知道哪块坏了,这就好修啦!

网友:
灌封型,商家直接标注是灌胶的了。

网友:
坛里很多高手都是被电马儿充电器练出来的

网友:
高手修电源都没见用灯泡大法

网友:
看着质量还不错啊

网友:
分立元件的,有年头了。

网友:
最烦的就是灌胶的,修的时候火大。

网友:
通电发现按压功率管散热器 闪烁停止 ------ 你用隔离变压器了吗?有触电的风险啊!

网友:
看来高手都不用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知道哪块坏了,就好修啦!

网友:
手直接按啊,有可能有300v的电的,太危险了。

网友:
板子下面没灌进胶?防水效果要打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