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东芝TY-AR55收音机拆解+问题

楼主(2024-01-03):
二手淘来的,感觉上当了,拆了给大家看看吧,顺便问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功放芯片?)是什么型号。

整机 采用双扬声器,估计声音会很大很大。

打开后盖线路板看着比老一代收音机简单的太多太多了。

后面线路板总体看一下吧。

关于si4836a10芯片的介绍:看着性能还挺强,可惜在这款机器上只有AM/FM两个频段。

下面是烧毁的原件,

在红圈位置。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我好采购一颗。

补充内容 (2024-1-11 09:12):
换了功放模块,机器已修好,装电池声音洪亮没得说,通电源声音开大点就重启。是不是电容容量小的原因?

网友A:
看到YD开头的喇叭,觉得是从深圳大青山上下来的产品。

网友:
这个板子简单

楼主:
谢谢,已下单3片

网友B:
换一对高级的低音喇叭改善一下吧

楼主:
这也太简单了,我都惊讶了,花了我好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YD开头的喇叭,觉得是从深圳大青山上下来的产品。

反正是中国制造的。具体哪里不清楚了。

楼主:
太简单了,山寨也没这么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对高级的低音喇叭改善一下吧

先换上新的功放模块,看看音效再说。

网友:
假的,用处不大

网友:
正面没有几个件呀!

网友:
一个收音机而已,能有多复杂呢,很多电子产品就是国内代工的。
看板子上印的2016年。

网友:
自己听的话,还是破冰者L31,L32

网友:
东芝很久没有自己生产的东西了

贴牌也不多

网友:
好家伙,复古拉线调频。。。带了个电位器。。。
国内这种是所谓DSP收音吧。。。

网友:
功放芯片,这还能收到

网友:
确认山寨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