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两款主流内阻仪简单测试(济南耀锐和公模的Rc3563内阻仪)

楼主(2024-01-03):
济南耀锐和公模的Rc3563内阻仪.都买回来了.简单做了一下测试.相同的测试物件相同的情况下,数值差的还有点大.没有标准的参照物,也不知道哪个准.

网友:
可以买一些四线精密电阻来测。

当初买耀锐时应该一同购买,5元一个。

网友:
长见识了,不同内阻仪居然能差这么多

网友:
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
程序和贴片电容电阻限制了测量精度,

网友:
我感觉用锐耀的多一些

网友A:
这玩意儿多了就是自寻烦恼

网友:
电池内阻用什么测的?没有专用夹具?

网友B:
这就是买太多表的危害我猜测1035更准。

网友:
感觉锐耀的会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多了就是自寻烦恼

很专业,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买太多表的危害我猜测1035更准。

很有可能啊

网友C:
不用测试,我根本不相信红色那个

网友D:
用开尔文夹子夹电阻引线的位置不同,测试结果也会有差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测试,我根本不相信红色那个

电路都差不多,只是红色现在牌子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开尔文夹子夹电阻引线的位置不同,测试结果也会有差异吧。

测试了几次,数据基本就这样

网友:
RC3565看到很多的相同外壳的产品,不知道哪家最正宗。

网友:
我相信耀锐

网友:
有个量度的LQ1060S,精度咋样没得对比的

网友:
之前对比后,选了公模的Rc3563,感觉测量偏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