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一个时间日期星期温度湿度的表摔烂了,其实利润超高

楼主(2024-01-03):
从1.4米处摔下来,液晶屏烂了,能不能换屏幕啊?

其实里面几个元件比万用表少多了,但要卖30多,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温度都比较准,湿度不知道。还有闹钟

可惜了,,,两节七号电池,可以用2年

网友:
买个同款,这个当备件

楼主:
板子上缺的零件很多,也不知道是些什么功能,说是可以充电的。

利润真的很高的

楼主:
谁有坏了板子,但屏幕好的,可以交换下

网友A:
大屏就是易碎,没办法。
老王老五家经常有电子钟卖,不过现在都随机发货跟打黑似的。

楼主:
容易换,后面有个导电胶条固定接触的

网友:
9块9包邮再撸一个

网友:
和这个温湿度传感器相比如何

74HC04A

右上角的拆坏了点

网友:
32768还是必须有的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过年了,换新吧。新年新气象。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遇上打折应该便宜。

网友:
去闲鱼收个

网友:
以后可能就一颗牛屎,别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屏就是易碎,没办法。
老王老五家经常有电子钟卖,不过现在都随机发货跟打黑似的。 ...

X宝买的夜光爆甲,磁吸指尖陀螺也是,图片侧面是薄的方形,到货是没磁吸厚的圆形,估计商家只有贵的3D打印薄款。

网友:
利润不高吧,我美团撸的一个才1块钱呢

网友:
这种不准,热敏电阻

网友:
难说,模拟传感器搭配高精度ADC也可以做到很贵。
或者小米这种,进口数字传感器,精度好还便宜。

网友:
屏幕坏应该没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