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台闪屏横线的小米电视机

楼主(2024-01-03):
小米电视闪屏横线,分别断开两边排线,找到是右边问题,故障时,测vgl5v和vgh28v有1㐲左右跳动,还是用保守治疗,直接断Y处理!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哪个地方断了

网友:
撕耳朵

零元搞定

网友:
据说这种都可以刮骨疗毒?

网友:
VGL应该是负电压,-5V是吧?!

网友:
还有这张图片,跟你的逻辑板对不上号,贴错图了吗?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先检查屏线,再测vgl,vgh等,处理逻辑板,边板等。

网友:
这电视也快报废了,这样搞的话,会加重另一边芯片的负担,而且画质也不如从前了,能对付用就行了,我怀疑是擦电视的时候,下面排线位置进水,导致烧毁的

网友:
woC,跟我的一样的电视一样的操作就连故障都是一毛一样的,我也是用胶带屏蔽掉一部分排线搞好的,现在已经超期服役了一年了,暂时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2024-02-22):
话说我也55寸也是这个情况 画面抖动。想着是断Y还是贴胶带屏蔽

网友A:
这批小米电视估计是今日雄狮代工的吧。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毛病和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现在一看到平板横线,就想到抖音,贴胶带

网友:
都这么多年了,液晶屏的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差。

网友:
屏线垫胶带隔离修过满屏细线轻微重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批小米电视估计是今日雄狮代工的吧。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毛病和这个一模一样 ...

今日雄狮  是Today China Lion

网友:
屏故障,只能保守治疗,多用一天赚一天了

楼主(2024-07-23):
还有,这个电视输出数字音频到同轴电缆那里要设置一下才有输出,在图像声音那里设置为外接扬声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