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低成本Mini EV2400 TI电量计调试器

楼主(2024-01-03):
在调试TI的电量计充电芯片啥的需要用到BqStudio软件,但是这个软件需要用到EV2400或EV2300来和芯片进行通讯。
在之前一直使用这种调试器,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主要就是不太方便,需要用双USB-A口的数据线。
正好最近也没什么事情,就打算自己做一个迷你的EV2400,缩小一下体积,换个TYPE-C接口。
原版的EV2400官网有提供原理图,在我分享的链接中也有。

按照官网的原理图抄一下

这里有一些改动,官方主控是MSP430F5529
这里我换成了MSP430F5528,这两个单片机也就引脚和一些外设不一样
作为EV2400也用不到那些,经测试5528刷官方的固件一样也是正常使用的。
官方用了电平转换芯片,我这里就用MOS管直接搭了一个电平转换。

下面的工作就简单了,画好PCB

然后再打好板。反面的SMBD和SMBC丝印搞反了,但不影响使用。

再找几个元器件焊上去,这样一个Mini EV2400就做好了。

当然还要刷上固件才可以。刷固件也很简单。
目前官网最新的固件为0.32

下载安装好,我分享的链接中也有。
安装我就不介绍了,安装好后找到安装路径,里面主要就是EV2400_Updater_v0032.exe升级程序。

如果你是升级固件直接将EV2400连接到电脑上面,双击打开程序,输入y,回车就行了。

等待程序升级完成重新插拔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单片机里面有别的程序或者单片机是空的,直接双击的话会识别不了的,这就需要对升级程序进行传参,单击升级程序右击,创建一个快捷方式。

然后右击快捷方式,点击属性,将目标中的路径最后添加( -s)参数,空格 杠s。

然后短接板子上面的JP1,再插上USB。

最后双击那个快捷方式,等待程序升级完成重新插拔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EV2400就制作好了。

最后再用之前制作的BQ40Z80测试一下,正常识别,读写参数刷固件什么的也都没问题。

最后就是PCB 固件分享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R-5ktVrMQZa654kZ75hYQ?pwd=XDZZ
提取码:XDZZ

网友:
这PCB制作的真心漂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看PCB比较专业,对玩无人机的人群比较重要。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谢谢分享,介绍很详细,有空也试试做个

网友:
谢谢分享,又多了个diy案例

网友:
班子做的很漂亮!

网友:
直接上链接,买一个玩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仿制了一个廉价版的ev2400,并将DJI MINI2 电池循环次数清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546-1-1.html

网友:
玫瑰红色的板子,够骚!

网友:
这个真没看懂 大神厉害

网友A:
问下楼主,两个mcu管脚不一样固件是如何做到通用的?

仿制了一个廉价版的ev2400,并将DJI MINI2 电池循环次数清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354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两个mcu管脚不一样固件是如何做到通用的?

固件都是一样的,使用到的引脚在f5528上面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