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教安捷伦54622D示波器自校准失败

楼主(2024-01-03):
如题,之前海鲜市场上入了一台安捷伦54622D,到手发现电池挂了,故换电池(图3用排线捆在排线上的包着高温胶带的就是CR2032电池和电池座)。换完尝试执行用户校准,但是失败,报错PATH DELAY。示波器能过自检,电源有点问题,会偶尔不定期重启(有可能是之前天气太热过热了),但是根据官方服务手册测量几路电压都正常。这个给人整的没头绪了,丢在床底吃了好几个月的灰,现在来请教论坛大佬

网友A:
后面板有一个校准开关看看,另外这个机器敞开后盖工作会温度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板有一个校准开关看看,另外这个机器敞开后盖工作会温度异常。

校准开关已经检查了,不打到下面是无法开始校准的,打开后盖测试的时候有加小风扇吹主板,理论上不会过热。然后前两天把主板拆出来用洗板水洗了一下,现在怀疑是外部触发那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