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放电小配件发现Lii-600充电器容量测试精度存疑

楼主(2024-01-03):
最近夕夕上撸的5折电池有点多。

前段时间发过帖子,3.7V锂电池的长期储存问题请教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131053

想找个锂电池长期储存的方案:将锂电池在电压3.7v左右下保存。尽量避免满电、亏电寿命缩减。

放电的方案更合理。也注意到,有的成品模块,放电截止电压最高3.5v,有的可以调到3.7v。最后结合手头现有的东西,选择了放电方案。

大致思路:

给放电电池串联一个定值的电阻,如果放电电流恒定,那么就可以形成一个固定的电压降。

但是一节一节去放电太慢了,刚买的四槽Lii-600的放电电流是可调的,选择最高750mA的放电,这样更快。它的放电截止电压是不可调的,固定在2.6v。

理论上,放电时检测到串联电阻后的电池两端电压低于2.60V时,结束放电。但这时电池的实际电压是3.70V。

串联电阻值:R=(3.7-2.6)/0.75=1.47Ω

能买到的近似金属膜电阻是1.5Ω

它形成的电压降:1.5*0.75=1.125V

这样放电截止时,电池电压应该提高到了2.60v+1.125v=3.725v

可以接受。

于是做了这样一个的小东西:

1、7cmx10cm双面覆铜板;

2、2W 1.5Ω金属膜电阻 4个;

3、用勾刀割断双面覆铜板的铜箔,按电池槽位尺寸分隔成4段;

4、电池正极接触位置堆焊锡,便于和电池正极接触;

5、焊接电阻;

6、贴高温胶带做绝缘;

7、测试相邻位置是否短路;

上充电器,选择手动模式750mA放电,结果中间的2号、3号槽能放电到差不多3.7v,但1号、4号位,只能放电到3.89v,3.83v的样子。

这就表明,1号、4号位的实际放电截止时的瞬时电流明显要大于标称的750mA,大约820~860mA。串联的电阻形成了更高的电压降。

又进行了2、3次四槽一起放电。结果也大致没变,1、4号槽的截止电压依然高于2、3槽的。

由此怀疑它的测容量模式精度,至少四个槽之间就存在差异。但也考虑是不是四个电阻的个体差异,或者温漂的影响?

所以打算单独测试一下它的容量测试模式:

测试方法:利用四节电池,轮流依次在四个槽位进行电池容量测试。进行四次四槽同时充放电。

电池型号:东磁30P (3000mAh)

它的锂电池测容量模式工作流程:充满电---放电到2.6v---再次充满电4.20v。记录放电、充电测得的容量值。

自动模式充电电流大于1A时,放电电流都是750mA。

充入电量比放出电量高,这个正常。以放电电量为准。

结果如下:(都是放电容量)

1号位和4号位,明显比2号、3号位测得的容量要高。

同一个电池,在四个槽,用自动模式测电池容量,得到是四个值。这。。。。。

精度有点差的样子。

不知道是产品的个体差异,还是普遍如此。

如果用它去分容,是不够准确的。也就知道个大概吧。

但最高3A的充电能力还是可以的。

不知道其他带容量测试的充电器都准吗?一般偏差在多少以内合理?

有使用过Lii-600的,欢迎讨论!

网友A:
充电器计算方式没错,因为放电时候,当时充电器测量到的电压,就是你设置的电压,是负载电压
因为电池放电时候,有降压的,尤其是放电电流大的时候

你拿下来了,测量得到的电压是空载电压,肯定会高一些
不行你就设置到2.6v试试呗,也就不用这个配件了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你设置放电电流小点,比如500或者200ma,这样空载电压会更接近3.8v
另外就是,你刚买回来的电池,电压多少?
一般出厂时候的电压,就是储存电压,每年拿出来循环一次基本上就能保证容量长久不损失了

然并卵,我当年ibm t60p,本子都报废了,电池还有80%容量
还有个13年买的LG g2手机,手机报废了,电池还在,除了改装,没其他用途

网友B:
拼夕夕撸了10颗电池正在吃灰,坛友们推荐个充电器,能充18650   21700的  50元左右

网友:
楼主严谨的精神令人钦佩,我用的是M4S,也没注意到底误差大不大

网友C:
许多说明书提示,要定期给充电电池进行充电,太低容易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坏。

网友D:
PDD五折害人啊哈哈

网友E:
有工具就是好,没有工具的话很怕买到不好的电池,另外想问一下楼主,PDD五折券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工具就是好,没有工具的话很怕买到不好的电池,另外想问一下楼主,PDD五折券怎么弄? ...

超级减减减,砸第三个金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五折害人啊哈哈

害人啊,害人入坑。引发蝴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计算方式没错,因为放电时候,当时充电器测量到的电压,就是你设置的电压,是负载电压
因为电池放电 ...

明白,但是这款充电器并不支持,调整截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你设置放电电流小点,比如500或者200ma,这样空载电压会更接近3.8v
另外就是,你刚买回来的 ...

买到手的电压,大概在3.56v-3.65v之间,低的能到3.4v。

以前笔记本电池的续航很差,其实是当时的功耗大,电芯配的容量低,但电芯的性能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许多说明书提示,要定期给充电电池进行充电,太低容易对充电电池造成损坏。 ...

嗯,需要定期检查存放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撸了10颗电池正在吃灰,坛友们推荐个充电器,能充18650   21700的  50元左右 ...

10节还好,组个充电宝就没剩多少了。我怕薅羊毛太多,别被黑号了。现在已经停止薅了。

网友:
好像有种电压电流双显液晶表:ZK-U15
可以设置截止电压。
或者直接做个限流串稳电路,充电截止电压3.8V

网友F:
为认真研究的精神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认真研究的精神点赞

谢谢!注意想分享一下问题,给要求高的坛友避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级减减减,砸第三个金蛋

谢谢,我也去看看

网友G:
有的充电器给锂电充电有专门的模式,充到3.7V停充,便于电池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充电器给锂电充电有专门的模式,充到3.7V停充,便于电池存放。

是的,关注过,但入手的这款没带。不打算再购入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