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了个两路电源

楼主(2024-01-03):
穷人只能用简单一点价钱不贵的双路电源,共价252元,外壳25元,升,降压电源模块139元,华为电源88元,后期准备加装T12焊台。

网友A:
如果是负极检流的电源千万不能把负极连在一起,不能给同一个设备的两路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负极检流的电源千万不能把负极连在一起,不能给同一个设备的两路电压供电 ...

这个电源本来就是两组电压

网友:
非隔离两路,不能共地,隔离就随意

网友:
以前变压器的双电源共用一个铁芯,比较方便,现在需要分立电源组合,不错。

网友B:
华为电源,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电源,做工不错。

可惜不会改电压

网友:
防水盒好大啊

网友C:
电源模块啥牌子的

网友D:
挺漂亮的!
两个表头,就要投资100

网友E:
直接改华为电源成电压可调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啥牌子的

易 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改华为电源成电压可调岂不更好

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漂亮的!
两个表头,就要投资100

谢谢

网友:
这个表头调节参数和输出开关按着都不方便,可以把几个按键单独独立出来,操作就方便了,板子左边那组线是按键排线。

网友:
楼上的建议很好,我也这样想

网友:
穷人都是单电源。。。

网友:
你这个华为的电源总功率竟然还达不到降压板标称最大功率的一半,88元有点贵了,差不多价位的都可以上到2000W以上的,然后组个1000W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