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锂电18650放到0V,会不会报废?

楼主(2024-01-03):
我试了一下,没有什么影响,还是可以充电。没有测试容量!

网友:
挑战“保护板”的必要性

网友:
内伤严重
内阻变大,容量变小

网友A:
过放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你的0v后还可以充进去电?

网友B:
0v状态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结构一切正常,但是确实没电的情况,此时化学能耗尽
如果短时间这样,估计能救回来吧,但是不敢保证

另一种,电池内部结构是正极触点下焊接了一个凹陷下去的弹片,然后是一个容易拉断的小金属条相当于保险了,
内部温度太高,会导致弹片鼓胀起来,然后就拉断了内部的金属导电条,电池不会爆炸,但是电池废了
如果这个情况,电池报废

网友:
电池和人吃饭一样,别饿到极限也别吃到撑才是最好,违背了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短寿二是直接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放会对电池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啊,你的0v后还可以充进去电?

真的可以充电继续用,明天我测一下内阻看看!

网友C:
测内阻后再下结论伤不伤

网友:
我的18650放了8年没动过,电压0.3V,充满测一下,容量居然几乎没减

网友:
晶格塌陷,是不可逆的

网友:
虽然能用,但肯定伤电池,不然为啥要配套使用保护板?

网友:
既使不死也有内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充电继续用,明天我测一下内阻看看!

只要是没电时间不长就行,时间长了 锂离子沉淀了  就挂壁了、只要是没电时间不长就行,时间长了 锂离子沉淀了  就挂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v状态有两种,一种是内部结构一切正常,但是确实没电的情况,此时化学能耗尽
如果短时间这样,估计能救回 ...

第二种情况可以在正极帽的几个缝隙里面塞入非尖锐硬物往下压,可以恢复,但内阻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内阻后再下结论伤不伤

刚刚测试了一下内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20左右

网友D:
时间不长及时充电没有问题,前几天才试过

网友:
试过,还是能用的,但内阻会迅速上升,所以损失的是循环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时间不长及时充电没有问题,前几天才试过

牛,颠覆我的认知了,大神出来讲讲原因和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颠覆我的认知了,大神出来讲讲原因和原理

原理就是过放了要及时充电

网友:
锂离子电池这样玩的话
就不是这个电化学体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