碱性电池的耐寒能力是否比镍氢电池好很多?

楼主(2024-01-03):
发现前几天耐用的镍氢电池不耐用了,
是否和气温下降有关呢

网友:
化学能电池都一样,天气冷肯定效果会变差一些
反正冬天就换电池用呗,先换碱性的用,不行就只能用L91电池了,就是贵

网友:
化学反应受温度影响很大

网友:
把电池降到绝对零度。是不是都是动力电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