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晶振的电容到底该选多大的?

楼主(2024-01-03):
买晶振的时候发现除了频率外还有个电容参数,这个12PF或者20PF到底该选哪个?意思是晶振的脚上还要接一个12PF或者18PF的电容吗?

网友A:
15-18P 备了很多。。。。

两脚都接,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18P 备了很多。。。。

两脚都接,对地。

那用15P还是18P的晶振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呢?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15P还是18P的晶振到底是由什么因素决定呢?单片机的要求?

既然不懂单片机为啥要备货...选多少的都是看单片机怎么设置的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试一下

网友:
有的晶振已含电容, 引脚也不是2个

网友:
这个12PF或者20PF到底该选哪个 ------ 越小越好!
意思是晶振的脚上还要接一个12PF或者18PF的电容 ------ 不是!是晶振固有的电容,好比电池的内阻一样。
以上为个人观点。

网友:
晶振电容看手册要求,stc11F02e我记得是22pF的,

网友:
要看芯片的要求

网友:
初步是负载电容可以按照手册上要求,但是不同晶体厂家数值可能有差异,长期应用更需要测试安全因子和激励功率,最好成品送厂家直接测试,否则参数不对长期使用可能会造成晶体停震。layout的时候也要注意远离磁性大电流,温度异常区域。

网友:
这是无源晶振的负载电容CL,是从晶振两端看过去的所有电容,包括外接电容,pcb分布电容,全部算进去,如果匹配的话,晶振实际频率等于标称频率

如果负载电容是10PF, 那么晶振任一端对地电容是20PF,一般晶振外接电容是2个(电容三点式振荡),所有每个外接电容肯定小于20PF,pcb一般有几个pF

网友:
看晶振的要求

网友:
我一般买12PF的,搭配22PF电容,最近喜欢用体积小巧的3225封装的晶振

网友:
看单片机推荐的硬件设置指南 然后是在还不会看就看看淘宝被人卖的开发用的多大电容

网友:
我用的都是两个33P的,这两个电容是为晶振启振用的,只要能震荡就可以,如果12MHz的晶振,你想让它震荡在12000000Hz,那就得调整这两个电容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