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铁汁们,漏磁片你们都怎么拆掉的

楼主(2024-01-03):
如图所示,胶水粘的很紧,也不敢用力翘,怕伤到初级,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拆掉吗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凿子+锤子,很轻松,我就是砸下来的,砸了好几下,一点没伤到,伤一点也没事的,不放心可以刷下三防漆,没有可以用别的绝缘材料代替,胶水啥的也可以

网友:
我就是砸下来的   然后缠一层高温胶纸 就可以了

网友A:
方形硬木块+铁锤,水平敲可脚踩住铁芯要渐进,垂直敲的话,下垫木块要顶在铁芯上,不能顶在线圈上。

网友:
加热后再砸

网友:
好敲就敲,不好敲就一片一片的分开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硬木块+铁锤,水平敲可脚踩住铁芯要渐进,垂直敲的话,下垫木块要顶在铁芯上,不能顶在线圈上。 ...

学习了

网友B:
过热保护锯坏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保护锯坏了哦

哪个是过热保护

网友:
上热风枪吹热后再敲敲看看。